[电动] 良明、里奇打黑工具复活记 更换代用无刷主控板

楼主(2022-03-04):
闲鱼拍得若干里奇、良明等电批和电钻,外壳部分都完好,唯一遗憾是主控板都剪了,部分电机还有剪线或打孔,大不了更换定子或者冲绕修补,但是主控剪版就非常难搞,而且原装主控价格昂贵,购买原装主控价格就不划算了,于是乎决定自行改造,下记坛友可以参照;
定制了少量无刷主控板,无霍尔版本,接线简单,供电范围17~22V,额定功率300W,驱动电流最大30A,非常适合4810、4815等中小功率无刷马达

下面是良明的改造示意图

下面是里奇的改造示意图

下面是良明和里奇的接线开关(8P线束和里奇或良明开关的连接方式)

本帖仅用于给广大坛友 抛砖引玉

如果有需要这种定制主控和8P线束的请联系我

对于三挡中炮、小炮也可通过外接小板实现

需要小板或者想知道连接方法的也请私聊

网友:
无刷控制器太贵,有的比工具还贵

网友:
坛友路过  留记号

网友A:
30A太小了 容易炸管
如果遇到类似牧田电池之类没有保护电流的电池
一吃力就炸管了

网友:
你这不如买21v通用控制板,还更便宜

网友:
30a太小了 这玩意mos一般是峰值400a 连续100a左右才行 还有吸收能量要400mj左右比较好

网友:
有没有咸鱼链接我也准备入手些

网友:
30A能做什么?一开孔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A太小了 容易炸管
如果遇到类似牧田电池之类没有保护电流的电池
一吃力就炸管了  ...

学习了 感谢

网友B:
我挂了一个博世GDR10.8V-EC的控制板,维修原厂要价1100,淘宝上拆机板460,觉得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太小了 容易炸管
如果遇到类似牧田电池之类没有保护电流的电池
一吃力就炸管了  ...

保护功能完善,过负荷时自动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挂了一个博世GDR10.8V-EC的控制板,维修原厂要价1100,淘宝上拆机板460,觉得太贵。 ...

可以搞下代替款 试试看

网友:
一般淘一个原装的板子也就几十块,为啥要自己重新搞
原装的集成度更高,散热设计是最大亮点,而LZ改的差远了

网友:
楼主这板,我觉得好呀,适合我这种刚接触的新手,只要不复杂,还是可以自己修修玩,我刚好有个泛音需要控制板,原来的接电池不动,但用其他无刷板,估计电流太小,还是什么KV值不对头,电机通电只能抖动一下

网友:
厉害思路非常清奇!

网友:
楼主很牛逼,有创意

网友(2023-04-02):
原装有多贵?50还是100?

网友:
嗯。。。还是原装好点吧,4810和4815的原装也才70块钱

网友(2023-06-17):
刚修了一把里奇电钻,咸鱼找的良明4820电机的主控装在4815上,正合适也就85一套,电机带主控,开关,以前我也用替换的你定制那种,稍微负荷大一点就保护了,用不了,现在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