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TSOP48颗粒断脚还能用吗?

楼主(2022-03-04):
这个颗粒断脚还能用吗?因为查资料怎么不同那个正确?关键问题是这种颗粒29F32B2ALCMG2 MLC (L06B) 1CE 32GB BGA152/TSOP48 ID:89A46432AA01的管脚排序属下面那种?

网友:
都是空脚啊,可以用,你焊上去试试。

网友:
边上的好像是地,断了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距离核心还很远,可以挖一下飞线啊

网友:
看定义应该能用的,,这几个都是空脚位

网友:
N.C代表空脚,,实际上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

网友:
4个角都不重要,可以搞一搞,3D的好像是有用的,但不知道有什么用,应该没什么大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这29F32B2ALCMG2 MLC (L06B) 1CE 32GB BGA152/TSOP48  ID:89A46432AA01管脚边上是空脚NC还是R和Vpp排列?

网友:
边上都是空脚,直接焊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之前mlc时代经常搞叠焊,但现在尝试3D TCL 搞叠焊死活不成功,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