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电动自行车,48V的电池,放了一个冬天,来年春天就不行了。

楼主(2022-03-04):
买的电动自行车,48V的电池,放了一个冬天,来年春天就不行了。。原车带的锂电池就是水货啊。

现在想弄一个好一点的48V电池。48V20a的锂电池大概是多少钱?

电动自行车长这样的

网友A:
才买来一个冬天的时间?怎么不去找卖家?

网友B:
电池不用,必须检查电压。大家都说不能满电保存。其实我一直满电保存,7、8年了一直这样使用。

网友:
电池应该说满电保存为好。电充满放置一段时间,电压超低说明电池质量差。

网友:
铅酸电池需要满电存放。锂电池不能满电长期存放的。

网友:
开关没关好,饿死了

网友:
车子给我吧

网友:
这个是锂电的吧

网友:
肯定没拨插头,过放了

网友:
店家不保修的话建议拆开补电试试看

网友:
新电池饿死第一回应该可以喂活过来吧,拆开强制喂试试。

网友:
只要不是禁摩的地方,首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还是不好用

网友C:
现在的铅酸寿命也很差,48v12ah,每天开10公里,3天一充,一年下来,剩下60%-70%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铅酸寿命也很差,48v12ah,每天开10公里,3天一充,一年下来,剩下60%-70%寿命 ...

  买好电池  比如黑金 ,我的四个月没有骑 没有充电  昨天去溜溜满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买来一个冬天的时间?怎么不去找卖家?

没用,他没进行维护性充电保养,坏了是正常现象。到哪里也怪不了别人。

网友D:
你这电池是饿死了。由于是新电池,可以小电流(例如90mA)充它2天看看,反复几天。也许能恢复部分活性。但这种充电器很少,部分带激活功能的可能有(需另购充电器监测仪监测充电电压与电流,这样比较直观)。我到目前遇到的这方面比较可靠的充电器是汉匀充电器,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电压与充电电流,显示也很清楚,当然价格比较贵。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淘宝看看。注意的是,电瓶车上的电瓶必须定期维护性充电,最多2星期需充一次。这跟在店家不同。电瓶在店家时没有其它负载,而在电瓶车上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用电,(例如报警系统),只是不像骑车时那么厉害。至于该电瓶的价格,看是普通形状的还是特殊型号的,是新的还是返修的。那种扁的特殊型号的我换了一组花了620元(全新的),你如果去修电瓶车的那里,他们给你的一般都是返修的,保一年,以旧换新,3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池是饿死了。由于是新电池,可以小电流(例如90mA)充它2天看看,反复几天。也许能恢复部分活性。但这 ...

用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用,必须检查电压。大家都说不能满电保存。其实我一直满电保存,7、8年了一直这样使用。 ...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我认为带保护电路的还是可以满电保存的(保护电路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静态电流较大,不满电保存都不行,有的静态电流非常小,不满电也可以长时间保存),至于裸电池,我是再也不敢满电保存了。

楼主:
你们这些说了等于没说呀。我 这电池是锂电池,充电器充电30分钟充满了。48V的电用完了,一下子就充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些说了等于没说呀。我 这电池是锂电池,充电器充电30分钟充满了。48V的电用完了,一下子就充满了。  ...

拆开测每一串电压,然后单串单独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