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拯救工作台,我也做了一个高频焊台+热风枪

楼主(2022-03-04):
我小时候做过低压烙铁,就是专用变压器次级直接接短铜丝加热的,变压器和烙铁头一体,加热极快,焊锡秒化,但是一是笨重二是全靠人工智能控温,稍不注意铜丝发红烧毁,后来随着年纪增加,也需要有一些正规装备搞了一套宜华二合一烙铁+热风枪,有段时间迷上了T12,做了各种形式的T12,LED,OLD,还有移动式的用牧田18v电池的,还把宜华的二合一改成了T12+热风枪,但是T12的缺点也很突出,一是功率小大焊点有点力不从心二是烙铁头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的太贵。

前一段逛坛子看到拯救你的工作台!文宇WY815P高频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拆解试玩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试用文宇WY815P高频烙铁/热风枪二合一焊台 - 我是工具控 数码之家 (mydigit.cn),很是心动,我就清理了一下我手里的元件,画图、薅立创的羊毛,编程,做了一套2合一,用的8586风枪、205H手柄,电路参考制作一把90W高频电烙铁,享受了制作过程,效果比较满意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的。控制用的STC15WSTC15W4K48S4-30I,显示用的2.4寸的TFT串口,成本不高,实际使用效果不错。如果有朋友要有关资料我就整理一下发上来!
上图:

网友:
漂亮,期盼分享资料

网友:
做工真棒,期待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做的真好,期待分享,谢谢老师

网友:
刚好前些日子捡了一些高频烙铁头.
期待分享
最好是网盘哪种.没m币下载

网友:
期待发资料上来,还有总体组装成本。

网友:
不赖不赖做得真好!

网友A:
用STC的成本能省不少吧,其实不喜欢用彩屏,也没必要,1602就足够了,甚至数码管都行

网友:
坐等学习大佬大作.

楼主:
分享给大家!我不会编程,程序都是七拼八凑的,有疑问我可以解释一下!图纸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我在立创里面已经公开了但不会在这里链接,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c106czs 、金向维 、落叶风 jmkl128等的开源和指导,顺便赚点M币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的成本能省不少吧,其实不喜欢用彩屏,也没必要,1602就足够了,甚至数码管都行 ...

这个是我是已有的屏幕,1602我还要买,我也做了一个数码管的控制板,更简单没有什么意思就不发了!就是做着玩。

网友B:
图纸打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是已有的屏幕,1602我还要买,我也做了一个数码管的控制板,更简单没有什么意思就不发了!就是做 ...

我看了另一个坛友做的那个板子,他帖子里说这东西用STC速度跟不上,你这个没问题?

网友C:
成本不高如何理解?具体花费多少?
我用进口全新T12头子加自制温控板,全套成本也是百元以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另一个坛友做的那个板子,他帖子里说这东西用STC速度跟不上,你这个没问题? ...

STC做控制可以的,但是不能直接做频率输出。主频要选27MHz,切换画面有点不利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不高如何理解?具体花费多少?
我用进口全新T12头子加自制温控板,全套成本也是百元以内而已。 ...

都是自己有的元件,就买了一个205H的手柄!自己做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打不开啊!~

我在立创上公开了,但还在审核。R5改为300k,R7改为150k

网友:
群主,有交流群没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