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URECOM UV驻波表拆解

楼主(2022-03-04):
uv驻波表拆解。手动做了个天线  二楼上天线图纸

楼主:
u段手工天线 构造很简单  增益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和钻石771对比  比771效果好   只是方向要对准

网友A:
就冲N头上那两坨锡,它的精度就不高了,哪有阻抗线上焊那么一坨锡的,做的是个外行,现在二手的网络分析你几千就能买到,频率可以测量到3Ghz,做2.4WIFI天线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冲N头上那两坨锡,它的精度就不高了,哪有阻抗线上焊那么一坨锡的,做的是个外行,现在二手的网络分析你 ...

频率不高,要求没那么严格了。

网友(2024-04-21):
刚想看看内部怎样,就找到了你的图片,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前向和后向耦合负载电阻是62欧的?

网友:
这款驻波表,我发现比较低的驻波时,变动比较小,经常直接就到1.01,然后频率跨度还比较大。比如420-428mhz可能都是1.01,其实应该会有些区别才对。比如425时可能是1.09,482时可能1.12这样

网友(2024-12-01):
所以还是纳胜的比较好?

网友(2024-12-31):
功能很多,看起来做的还行呀

网友(2025-04-10):
想看看其它商家卖的102驻波表内部怎样,就找到了你的图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