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普彩电动车充电器断电控制器 继电器不吸合故障

楼主(2022-03-04):
同事拿来的,说是不能充电,拿到手插上220V,发现继电器不吸合。

通电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但是测量整流以后的电压只有6.5V,这个电压根本不能让24V的继电器工作

后来检查继电器两端阻值,只有9欧姆,拆卸继电器阻值依旧,后来发现是右上角的Q2三极管击穿,换了一个8550故障排除

另外R8贴片电阻100欧也烧的厉害,后来换了一个插件电阻

网友:
怪了,怎么三极管还坏了?这玩意,坏的最多都是那个降压电容,不按套路出牌啊,我怀疑是不是继电器断电瞬间产生的,反向电压,给驱动三极管烧掉了? 建议在继电器线圈两端装个二极管

网友:
这牌子质量不好。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机控制器。

网友:
控制继电器线圈的三极管输出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这地方也坏

网友A:
8550耐压不足,估计还会坏

网友:
这难道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50耐压不足,估计还会坏

有道理,24V供电,三极管耐压应至少在60V以上。

网友(2022-06-18):
还有继电器呢!

网友:
电容如果更换过的话就是容量选择不正确

网友:
是定时断电还是检流断电呢?

网友:
这种玩意很容易坏

网友B:
差点下手了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点下手了这个牌子

我是自己做了一个定时自断电的电路,连控制电路同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