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晶晨S905MB的编程器备份固件

楼主(2022-03-04):
由于自己折腾固件破解recovery,把天邑TY1208_Z盒子修改多次进行验证刷机,把底层数据损坏,现在需要编程器备份固件进行救砖,现在用刷机软件刷机到7%就出错了!有905系列的备份我都可以试试,有备份的大师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A:
电信天邑固件工具教程那个包解开,里面有线刷固件
然后还有一个uboot-ty1208.img.xz的,解开得到700m的镜像,可以直接写入emmc,从0开始写,是启动armbian后从emmc里面dd出来的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RdYWSX2QB9eXYRCxn_lUQ?pwd=01x5 提取码:01x5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我是想不明白机顶盒有什么好打码的,知道了MAC地址能盗取你银行卡的上千万存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天邑固件工具教程那个包解开,里面有线刷固件
然后还有一个uboot-ty1208.img.xz的,解开得到700m的镜像 ...

写入EMMC 了还是启动不起来,链接电脑后也还是线刷模式,TTL也无法输入命令

网友B:
这个固件接点图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接点图我有

短接点我知道,固件线刷不进去!

网友C:
你用手指头按着MAC码,是不是怕人家猜出来你的银行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手指头按着MAC码,是不是怕人家猜出来你的银行卡号?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的也变砖了

楼主(2022-04-05):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的也变砖了

没有好,还在找备份的固件

网友E:
求人不如求已,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再买个好的来,自己折emmc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人不如求已,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再买个好的来,自己折emmc备份 ...

害怕是高安的卖了备份也用不成

网友(2022-05-31):
新疆非高安的,找个非高安的怼进去就行了,怼不进,有可能EMMC挂了,换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