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变频直驱滚筒洗衣机WD-T12345D,异常故障代码tE

楼主(2022-03-04):
LG变频直驱滚筒洗衣机  异常故障代码  之前是不能通电 换了主板和显示板 能开机了 但是没任何操作情况下 几秒就出现 图中故障代码 这台是不带烘干功能的  很多朋友说温度传感器故障 把水温加热管拿出来 测试 加热管阻值正常 没有短路等等 温度传感器 室温10度左右 阻值80K 用手指抱住传感器 阻值升到45K  正常范围  图中异常故障代码 到底是那里出问题呢??????

网友A:
这个是门开关问题,我确定

网友:
我家的是N12345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门开关问题,我确定

是吗·  只能再买门开关测试

网友B:
看说明上写的tE是温度传感器异常,再检查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上写的tE是温度传感器异常,再检查检查吧

这个故障代码 确实很多朋友说是 温度传感器故障   但是水温加热管拿出来 万能表检测了几次 都在正常范围 看不出任何异常

网友:
洗涤加热故障或者是换的主板程序不同?

网友:
测量温控电压,4.5V左右,正常换检查你那的两个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代码 确实很多朋友说是 温度传感器故障   但是水温加热管拿出来 万能表检测了几次 都在正常范围  ...

有时候传感器不是能摸下就知道好坏的。
之前就被一台三洋整的希里湖涂,板子什么都换了,最后就是传感器:单独测试阻值变化也觉得是好的,但实际上就是坏了。整机故障为:机器工作啥都正常,就是不停机;比如,进水--洗衣--脱水--进水---洗衣......一晚上不带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传感器不是能摸下就知道好坏的。
之前就被一台三洋整的希里湖涂,板子什么都换了,最后就是传感器 ...

三洋 是滚筒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洋 是滚筒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传感器不是能摸下就知道好坏的。
之前就被一台三洋整的希里湖涂,板子什么都换了,最后就是传感器 ...

前两天 买一根全新的加热管带温度传感器 换上去一样报码  直接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