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温度造成的校验错误算坏块吗?

楼主(2022-03-04):
SM2246XT跑urwtest,不辅助散热,校验时会报错,然后在量产工具里看有新增坏块。加个小风扇吹,或降速跑效验就不会报错,工具里也没有新增坏块。
请教,温度造成的校验错误算坏块吗?

网友:
不算不算不算

网友:
不掉盘跑下来出现的坏块记录一定为坏块,掉盘造成的异常写入而出现的不一定是坏块。        不掉盘但高温导致测试出的坏块是不稳定块,就算降低速度或温度通过了,后期也会在一段时间后造成数据损坏。如果是正片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此闪存被擦写的pe次数绝对不会低,甚至以接近或者以耗尽官方推荐的pe次数

网友:
同意楼上,
在常温正常使用(包括写大文件)都不能保证数据稳定, 产品质量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网友:
只要不是掉盘引起的错误,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温度高一点就出错的硬盘谁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