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自动浇水器,如何用手机5v充电器给它3v供电

楼主(2022-03-04):
主要目的是请教各位大佬,如何用手机5v1a充电器给它供电3v,2节5号电池,定期需要更换,太麻烦了,也不环保,虽然手头上很多5号充电电池,不知道能否正确显示电量。请教用哪种方案比较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串三个二极管不就行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是0.7V左右吧

网友B:
淘宝来个可调降压模块

网友:
这个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三个二极管不就行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是0.7V左右吧 ...

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三个二极管不就行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是0.7V左右吧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来个可调降压模块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