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u盘壳推荐一下!

楼主(2022-03-04):
这u盘塑料壳接触不好!
要插拔好多次才能识别!
这个形状的壳子还不好找!
没有热风枪,要不然我就网上重新买个板子搬板了!

网友:
触脚上点点锡???

网友:
曾经我嫌弃雷克沙v30的壳太难看,就拆了外壳准备换个好看的金属,发现这货除了原装的外壳,根本无法适配其他的外壳。只能拆闪存了

网友:
这种可以搞个滴胶吧后面这里封到里面,做出来跟那种水晶U盘似的

网友:
四楼说得对哈哈

网友A:
建议换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板吧

看来除了搬板没有办法了!

网友:
金手指氧化了,洗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