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D7501单片机方案万用表校准报错ER3看来只能换板子或者换芯片

楼主(2022-03-04):
新买的优利德UT890D+,尝试校准时报错ER3,通常校准次数过多会报这个错误,也可能是校准时错误操作!然后直流电压无法校准了,电阻档可以。而且还导致直流电压误差比较大!
得益于优利德牛掰的售后服务,售后给出的检测故障也是无法校准,维修分析是,主芯片坏,更换主板!原来主板是牛屎芯片,换的主板是硬封的!
2.24发回去的,3.4就收到了!效率还是很高的!
7501芯片不好校准,校准点太少,没法分量程单独校准!主要是档位量程之间的线性不好!只能校准个折中方案!不像0660芯片各档位和量程都能比较完美一些!

楼主:
原来是牛屎芯片,现在变成了硬芯!如果我把6V量程调准了,60V量程就不准了!很难个量程都完美

网友A:
优利德的售后需要什么材料才能售后,请问一下,也在其他地方看到7501除了便宜,一般厂家用8hx的晶振,好像其他方面都挺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的售后需要什么材料才能售后,请问一下,也在其他地方看到7501除了便宜,一般厂家用8hx的晶振,好像 ...

直接寄回售后就行,几年级留个纸条写上问题和要求,收货地址就行!能修的一般都给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寄回售后就行,几年级留个纸条写上问题和要求,收货地址就行!能修的一般都给修! ...

我靠,这样的话那些买二手小黄鱼的也可以免费维修校准?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那这个售后就太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样的话那些买二手小黄鱼的也可以免费维修校准?如果这样都可以的话,那这个售后就太厉害了吧 ...

不仅二手的,连表贩子都收表然后走售后

网友:
所以我主推优利德的表,看中就是它的售后

网友:
这种表不是很耐艹呀,业余用用足够,极限条件下还是比较担心可靠性呀,看这做工基本没有冗余

网友:
sd7501最大的特点是分压网络是片上内置的,制造成本低。如果按是否达到标称精度来看没有问题,想要打磨调整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2022-10-07):
手里有块明天走售后试试

网友(2024-09-25):
浙江晶华的芯片太垃圾

网友(2025-03-21):
SD7501已经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