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兴e8820当二级路由LAN口网速最多几十M

楼主(2022-03-04):
中兴e8820当一级路由网速几百M没问题。

光猫----》中兴e8820v2一级路由----》中兴e8820二级路由{网速低}       交换一级路由器LAN口也一样。
                                           ----》中兴e8820v2二级路由{网速正常}
                                           ----》中兴e8820v2二级路由{网速正常}
                                           ----》中兴e8820v2二级路由{网速正常}

不要说换个位置,放中兴e8820的位置不好放中兴e8820v2,而且中兴e8820当一级路由速度比中兴e8820v2慢!

网友:
可能是8820第一版有问题吧,V2修正了?

网友A:
我挂在软路由下做AP也觉得内网传输速度偏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挂在软路由下做AP也觉得内网传输速度偏慢

哪个路由器型号?

网友:
网口的问题?

网友:
完全没看懂撸主咋整的...

网友C:
难道是中兴e8820性能差 带不满现在动不动三五百兆的带宽?但是也不至于只有几十兆啊

网友:
机器故障 吧。你这测速都过不了百兆么?

网友:
看下端口速率啊,你这个感觉跑在百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路由器型号?

E8820 V2……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中兴e8820性能差 带不满现在动不动三五百兆的带宽?但是也不至于只有几十兆啊  ...

e8820应该能跑满千兆,很多人检验过了

网友(2022-04-27):
这肯定不正常,我的不慢

网友:
软转发不行?刷个支持硬件转发的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