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飞利浦电动牙刷怎么拆开?没有充电口?

楼主(2022-03-04):
朋友的电动牙刷一个盒子里面有刷子机身,无法充电,牙刷没有充电口,在盒子上,想不明白,这是无线充吗?什么原理?

楼主:
第三个图正好让数码之家水印把充电口挡住了

网友:
飞利浦都是无线充

网友:
底部无线充电,搜群里的贴子

网友:
无法充电,有可能是进水坏了

网友:
大部份电动牙刷都是无线充,而且不需要快

网友:
盒子上应该有充电口

网友:
旅行盒没有充电功能吧,配套的充电器和刷头呢?!

网友:
盒子就是无线充电器

网友:
电动牙刷都有专门的底座,都是防水的

网友:
无线充电,有专用充电底座

网友A:
我买了不下五把飞利浦的电动牙刷 两年必坏,上面的橡胶密封圈破损进水,主板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不下五把飞利浦的电动牙刷 两年必坏,上面的橡胶密封圈破损进水,主板烧坏。 ...

我家人的飞利浦 我都交代了 用完拔下刷头 冲洗一下金属杆周围牙膏沫 大头朝上放 现在牙刷没个坏的 最长的用了五年了

网友:
无线充电,要拆从底部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不下五把飞利浦的电动牙刷 两年必坏,上面的橡胶密封圈破损进水,主板烧坏。 ...

你是没有平躺放牙刷吧,我的都用了4年了,当初买了两个,1个还在吃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有平躺放牙刷吧,我的都用了4年了,当初买了两个,1个还在吃灰。

额 我都是竖着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我都是竖着放的

所以你会进水拉,躺着放怎么也不会溜进去

网友:
竖着放的,刷头朝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