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刚刚淘了个荣耀pro2路由,恢复出厂设置,看不到信号,不会翻车吧!

楼主(2022-03-04):
去卖液化气罐,看到个荣耀路由器,老板说2块钱给你,二话没说拿下,回来初始化,看不到路由信号!
从那下手,有经验的大婶指点迷经!谢谢啦!

网友A:
换个电源接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网友B:
2元能翻什么车?

楼主:
接上电源,H灯亮,一会儿找根网线连电脑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接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

接上电源,H灯亮,一会儿找根网线连电脑上试试

网友:
2块钱反正不吃亏

网友C:
废液化气罐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液化气罐  多少钱

一个35,不论斤,一斤铁还1.2呢!一个罐33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35,不论斤,一斤铁还1.2呢!一个罐33斤!

我以为没人要呢
在农村看到有废拖拉机直接丢路边风吹雨打几年都没人拉走,那都是大铁块

网友:
高级货呀。无线坏了才扔,无线部分硬件坏的可能大,也有可能只是nand flsh出现坏块,找原厂固件刷一下试试,也许能满血复活

网友:
为啥都要遮盖序列号,有啥确切说法么?

网友:
这么好的路由器才2元钱?

网友:
比我这个还好!

网友:
我的第一个双频路由就是华为立方,当时宣传是海思双核,128内存。用起来还行,运算能力海思不错的 。后来没多久就到k2了

网友:
接通电源,网线,看电脑上“本地连接”可以获取到IP地址么?根据网段ping出网关,试着登陆管理页面。

网友:
12V—5V—3.3V—1.2V都还没信号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我捡到个荣耀的边缘路由器。上电指示灯点亮。各个工作电压也都正常。但是电流不跳变。估计是固件丢失了。

楼主:
能用,就是信号差,手机在路由器附近可以,稍远离就不行了!咋下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元能翻什么车?

对啊,外壳再利用都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