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三星SCX-4521hs打印不干净问题

楼主(2022-03-04):
三星4521hs激光一体打印机,打印出来纸张不干净、脏!容易卡纸!不知道哪里问题,本人小白求助论坛里的大神是哪里问题,帮解决下!

网友:
定影辊不好了呗

网友:
废粉清理净了吗,还有一种就是快没有粉的时候有时候也这样。可以代换一个新硒鼓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硒鼓问题,先换个看看吧,没改善的话再清洁下激光器。

网友:
问题描述太过简单,下面的解决方案,是以硒鼓处于正常的使用周期内为前提

取下硒鼓,废粉仓有两个固定螺丝,取下废粉仓,接着取下刮板,将仓中废粉清理干净,装回打印测试,如果问题解决,则是废粉仓废粉过多;如果没有解决,清理废粉仓后,更换刮板,最好刮板鼓芯一起更换。

卡纸要看卡在哪里,没到定影,那就是分页器搓纸轮相关联部位;卡定影,那就是定影组件加热管或上辊下辊的问题;过了定影,卡出口,那一般是定影盖子的问题

4521hs的配件都很便宜,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换散件,不用换总成。

楼主:
谢谢大家!一般问题就出在定影和硒鼓上是不?

网友:
定影辊安装不到位会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