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荣耀magic3和华为mate30Pro 哪个性价比更高?

楼主(2022-03-04):
荣耀magic3和华为mate30Pro 哪个性价比更高?
大家说说啊

网友A:
华为Mate30和荣耀Magic3有什么区别_Mate30和Magic3【参数对比】-ZOL中关村在线
https://detail.zol.com.cn/ProductComp_param_1238183-1368418.html

网友:
买新不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Mate30和荣耀Magic3有什么区别_Mate30和Magic3【参数对比】-ZOL中关村在线
https://detail.zol.com.cn/ ...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这两个应该都不会选择。 但是,如果一定要选的话,我会选mate30.

网友:
华为,逼格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