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5年苏宁电器实体店购的美的电磁炉C21-RH2149,拆改铜线盘

楼主(2022-03-04):
当时感觉面板入眼就买了,用的少,几年前就拆开看过,今天再拆改铜线盘。
看到里面用铝线盘觉得不值599元,送了两个锅(一汤一炒)。
改上去的铜线盘为2600W,完成后连烧两次水,还好没搞坏,上图片了。

网友:
我发现,2100瓦电磁炉的加热线圈,不管是铝线还是铜线,都是16圈左右,功率低的圈数少,比如1900瓦的14圈左右。
楼主换的这个线盘20多圈了,竟然正常使用?!不明白。看起来铜线的线径不如铝线的粗,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楼主有钳表吗?查看一下最大档交流电流?正常是9.6A左右(2100w)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换线盘小心烧管

网友A:
我算明白了,商家拼命宣传的超大线圈,其实就是超级稀疏线圈,

小线圈盘得紧实,

超大线圈就盘得稀松,行距超大

线圈直径不论大小,用料基本一样多???奸商啊啊啊

网友:
实际铜铝基本用着没什么区别.功率也不会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明白了,商家拼命宣传的超大线圈,其实就是超级稀疏线圈,

小线圈盘得紧实,

美的就有很多型号,线盘直径小不少,但圈数一样。楼主这种应该是现在最好的了。直径大的线盘圈数一样,圈之间变稀疏,但用的铝线确实是增加了,散热也好些了,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网友:
那就买大线盘的起码散热好些

网友:
这主板眼熟,之前老姐的电磁炉也是用这款式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