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卡拆解(MWCPC01)

楼主(2022-03-04):
路边捡的ETC卡
这玩意还听高级
全密封,没看见充电的地方
一次性的

得到电池一块

楼主:
电池貌似还不能充电
白捡了

网友:
看来这种的有好几个款式,我拆的那个是用CR2032纽扣电池的,注意!电池不可充电,请勿尝试对其进行充电,后果自负

网友A:
3.0v 不像是普通锂电池

网友:
头次见到一体结构,电池找厂家定制规格,里面像2032一次性电极板。低功耗的话应该能用1年以上。

网友:
这种3V的通常是一次性软包锂锰电池,不可充电
可充锂电通常是3.7V的

网友:
电池应该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一次性电池,这大小也乜没有适用的地方。。。

网友B:
那个fm1280芯片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fm1280芯片是好东西

怎么玩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v 不像是普通锂电池

一次性的锰锂电池

网友:
接触式cpu卡芯片 80k容量

网友:
电池这么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