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锂电电锤不转 电池接口处起弧把插脚铜片和电池接口烧融化焊在一起了

楼主(2022-03-04):
用着突然就不转了,换了一块电池也没反应,电池也取不出来了,强行把电池撬掉了,原来是接口处起弧把插脚铜片和电池接口烧融化焊在一起了,可以确定电池和开关都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坏了?

网友A:
电池,驱动,电机就这几样,逐个排除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设计都有通病,后面那个轴承有点问题或者外壳有点不贴合电机就卡死,还是那种一体螺丝固定的好,我一般都在轴承外圈加一圈电工胶布

网友B:
八成是主控烧了 导致大电流把电池和触脚融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驱动,电机就这几样,逐个排除

是不是无刷电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主控烧了 导致大电流把电池和触脚融在一起

无刷电机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驱动,电机就这几样,逐个排除

请问驱动怎么知道好坏?

网友:
杂牌货就是这样。 还是买个品牌的靠谱

网友:
无刷电机控制板烧了,电机烧了会糊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