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厨房灯太暗影响食欲啊,撸的12W灯板换上去好多了。。。

楼主(2022-03-04):
撸了一个12W 的灯板。

还好,不是 1W 的那种灯珠,

电源,驱动

2并18串 36灯珠

原来撸的灯板,

标称6W ,实际还不如 一个5W 的那种 灯头,
也有可能是 这灯罩的透光率不行

换灯板

有灯罩没灯罩差一倍的亮度。。。

不过现在这12W 的亮度也够了,比原来那个撸的灯板 亮多了。。。

几年前流行撸这个灯板,
攒了10来个。。不够实用。。。太暗了。。。还算得撸大灯板。。

网友:
没有看见效果图,谢谢!

网友:
一个不够就塞两个

网友:
同样12瓦还是用平板LED灯更亮些,现在冲凉房和厨房大多都是用铝扣板吊顶配平板LED灯。

网友:
注意频闪,玛德隔陛

网友:
无牌的山货吗?不过我买的有牌的驱动也是这么简单,跟几年前的货比差太远了。

网友:
这几年很少有吸顶灯这个车了

网友:
这灯不错,灯珠多,至少比你之前换下来的灯好多了

网友:
一看这驱动电路就知道是很便宜质量一般般的货色了。

网友:
这灯罩,发光角度太小了

网友A:
松下 日亚颗粒 19W的环形灯片2.5元 一套,不香吗,驱动电源便宜和贵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 日亚颗粒 19W的环形灯片2.5元 一套,不香吗,驱动电源便宜和贵的都有

哪里有车票

网友:
总觉得这灯用灯罩用处不大,而且对散热没有好处,一般装都取走不用。

网友:
餐厅用暖白射灯才有食欲

网友:
非常的不错,亮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1bv638f6f3      跟老板说团购,改成2.5元, 配套的驱动电源 他这里有十多元的,好象还有10元的,你嫌贵自己找更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6712e8dhJKO3q&id=567018290788&_u=41bv638f6f3     ...

这个不是铝基板,散热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铝基板,散热够吗?

面积够大,颗粒够多,单颗发热不大,驱动电源叫商家帮你配好,没问题,松下的灯片都是玻纤为主,一样寿命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