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裸拆一个36V开关电源HN-80-36

楼主(2022-03-04):
在这么一大堆电源里面

有一个不同牌子的 拿出来 破坏性拆解吧

哈哈

反正小白什么都不懂 就懂拆来玩儿

至少可以取得散热片来怎么利用下

这批玩意特别奇怪  电压36V 电流才2.2A

不过是老款带云台监控摄像头用的

所以电流也不用太高吧

这个变压器能拆出来单独用吗

是和那种线性变压器一样用吗

感觉很多脚 麻麻地

这么大个只有220uf

哎哟

有够败兴

可能为了耐压高吧

200V呢

所以要吃这么肥

就 寻思着这2个变压器怎么才能玩儿

网友A:
问问大佬们咋个改,考虑改成12V或者24V这种比较常用的吧...

网友:
电流有点小

网友B:
你这么高调,我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C:
三个脚的是开关管,那些兰色的是压敏电阻,四个横躺着的二极管才是整流用的。电解电容是耐高压的,所以大个但容量相对低

网友D:
哈哈,这么多电源,楼主你是卖灯的还是搞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么多电源,楼主你是卖灯的还是搞监控的?

以前 租我们店面的老板跑路了 留下一屋子 东西 乱七八糟  就是做监控的  看着那些玩意 激起我折腾的心  现在只好自己慢慢 玩   让我进入电子的地狱苦海  所以我真的什么都不懂 都是 皮毛摸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高调,我没啥可说的了!

哈?啥啥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脚的是开关管,那些兰色的是压敏电阻,四个横躺着的二极管才是整流用的。电解电容是耐高压的,所以大个 ...

哈 多谢大神 最近 着迷 半成品小功放板 所以只懂的 以为可以拿来当 什么滤波电容  可惜 那么小容量 好像差太多了 哈哈

楼主:
是呀  电压也奇葩  搞个 36V  都不知道 干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大佬们咋个改,考虑改成12V或者24V这种比较常用的吧...

这 这这这  简直 让我去 解救乌克兰一般的难度  哈哈  不敢 不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 租我们店面的老板跑路了 留下一屋子 东西 乱七八糟  就是做监控的  看着那些玩意 激起我折腾 ...

原来是房东,玩音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啥啥  怎么回事啊

反话听不出来啊,意思是:你都数码5段了,装作啥也不懂,让我还能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话听不出来啊,意思是:你都数码5段了,装作啥也不懂,让我还能说啥! ...

没装,就是个纯电路白痴,只是开始对电子感兴趣,不懂更不会修任何电路玩意,最多买半成品焊接组装是极限了哈哈,信不信您自己定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房东,玩音乐的

只是个苦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大佬们咋个改,考虑改成12V或者24V这种比较常用的吧...

改成24伏,可能换个电阻就好了,改成12伏肯定要加辅助电源,

网友E:
年前没卖掉,现在拆了,起码给看看电源IC是啥吧,(手动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前没卖掉,现在拆了,起码给看看电源IC是啥吧,(手动狗头)

卖不卖无所谓了,太麻烦了,都恨不得包邮白送,出不起运费啊,看了就心烦,
原本是想福利大家的,看来大家手头都有一堆哈哈,谁都不要,留着拆散热片做功放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前没卖掉,现在拆了,起码给看看电源IC是啥吧,(手动狗头)

电源芯片是哪个?还有漏拍的?这个是其他牌子的,明伟的改天闲了再拆,还有一堆太多了,玩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