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线打蜡抛光机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2-03-04):
    前段时间从朋友处拐了台无线打蜡抛光机,想着以后车子洗好后可以用他那台杂牌机来打蜡,然后用自己的威克士下蜡,从此可以自己轻松搞定。没想到第一次用蜡才上了两扇门就没电了,拆开一看居然是10节1.2v的镍氢还是镍镉电池串联的,加上时间可能也久了,容量严重不足。

楼主:
咸鱼买了10节拆机三星25r电池,让老板配对后点焊好,又买了块大电流三串保护板。

楼主:
拆下的电池组,看标示是镍镉的,容量1200,10串。

楼主:
装进壳子里,用热融胶固定。

楼主:
拧上螺丝搞定,中间出了点小插曲,保护板安装好后发现输出电压只有8.4v,但电池组有12v多,以为运气不好买了块故障板,联系客服后才知道需要激活才能正常输出电压。

楼主:
插上机器试了下能正常工作,充电也没问题。希望这拆机电池能用时间久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鱼买了10节拆机三星25r电池,让老板配对后点焊好,又买了块大电流三串保护板。 ...

给个咸鱼地址,是三星正品吗?电池容量内阻都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咸鱼地址,是三星正品吗?电池容量内阻都测了吗?

没有鉴别能力,不知真假,所以不敢买新的。容量没有设备测,内阻15到18的样子,让老板配的。

网友B:
好奇中,保护板怎样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中,保护板怎样激活?

冲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C:
想搞一个大有的抛光机 全网找不到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搞一个大有的抛光机 全网找不到测评

我用的威克士,感觉也就一般,锂电的功率都不大,也就能用,谈不上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威克士,感觉也就一般,锂电的功率都不大,也就能用,谈不上好用。 ...

威克士的那个一看就没劲 像个玩具呀 大有的看起来不错  毕竟flex专业级的 大有照葫芦画瓢应该也不至于太差吧 就是找不到任何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克士的那个一看就没劲 像个玩具呀 大有的看起来不错  毕竟flex专业级的 大有照葫芦画瓢应该也不至于太 ...

买了再说,自己做个评测造福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再说,自己做个评测造福大家

等活动吧 看评论都是300出头买的 现在600+下不了手

网友D:
这电池接口好像松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接口好像松下啊

杂牌的,估计是仿哪个大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