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改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2-03-04):
表哥接了一个酒店的装修,有些监控设备上家不要了,拆了几个摄像头回来,130万像素,分辨率720p,拆开发现还可以手动对焦,遗憾的是都是4mm广角的,需要离的很近才可以调到合适的画面大小,幸运的是最近对焦距离很小,如果是长焦镜头可以手动对焦就更好了,镜头模块主体拆出来加个简易支架,可以看一下pcb上的贴片原件之类的,就当玩儿了

网友A:
我改的一个能看见板上丝印的台阶

网友B:
家是的头子不少,有时间也搞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C:
是不是更换一个镜头,能做到看到丝印台阶,这样查看PCBA更方便.

网友: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
说说这个是怎么改显微镜 ,也想改一个,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相当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这个是怎么改显微镜 ,也想改一个,谢谢

不说怎么改就是耍流氓

网友:
前几天刚搭了个望远镜,摄像头是报废的球机里面拆的,好像是8倍光学变焦,4倍数码变焦,所以最大是32倍
不太会玩,摄像头后面有4个按键,一根6芯线其中红色黑色是供电,其他的不知道要怎么接才能实现线控

网友:
同款手机支架

网友:
楼主摄像头的输出是什么?怎么转到显示器的?我的视频转VGA就不清晰

网友:
省了几千块哦

网友:
这玩意不实用,在镜头下操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网络延迟 是个大问题

网友:
牛 太牛啦   出个详细教程吧

网友: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结果是放大镜,不是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说这个是怎么改显微镜 ,也想改一个,谢谢

镜头离感光原件距离越近对焦越远反过来离得越远对焦越近

网友:
其实更想要的是改的过程。摄像头还真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更换一个镜头,能做到看到丝印台阶,这样查看PCBA更方便.

这个是镜头自带对焦机构,本身还是原来的镜头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一个能看见板上丝印的台阶

这个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个放大镜,能到什么程度只取决于本身的最近对焦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是的头子不少,有时间也搞一个看看效果

有些摄像头是定焦的,有最佳对焦距离,没有对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