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晶慧联12v300w DCDC转换器拆开看看。装电动车的

楼主(2022-03-04):
在本地电改微信群收的,45。淘宝全新88。折价,还算可以。原主人的小牛电瓶车改了6个w。一分钱一分货。自己车自带是10a,各种改装后不够用了。换这个25a的

输入48-120。我的电池最大86v够用。

鼻子出线。

和350w的电动车控制器对比一下。体积很大。

拆开。不好!有暗器

居然尾部有胶,这么一破坏,终身保修没了

壳内对应位置

输入电容,3个

输出两个

还有咚大一个的电感线圈

保险有

控制小板。3845方案。后期要改电压到14,很简单的操作,不再bb

细节

开关mos,两个hy的国产管子,电动车控制器上也很常见

输出肖特基

还有个过流保护的检流康铜丝,这个很好,原车是没有的

背面。

网友A:
担心转换器非隔离降压,主开关管突然击穿,直通输出超压,烧其它设备。电动车转换器尽量找开关隔离电源结构,或者换宽压车灯,电压范围合适车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转换器非隔离降压,主开关管突然击穿,直通输出超压,烧其它设备。电动车转换器尽量找开关隔离电源结构 ...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手机充电也是非隔离5v模块。但是想要买到隔离的不便宜,非常贵。所以干脆买个做工好点的,希望他不要炸吧

网友B:
我无法想像小牛电动车怎么改出6个W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手机充电也是非隔离5v模块。但是想要买到隔离的不便宜,非常贵。所以干脆买个做 ...

论坛助手是啥

网友:
用料很扎实啊!

网友:
这个玩意,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C:
我平时DIY的,也没有发贴习惯。。。花8.5入一个12V的10A,有2个管子。。串一个2A保险丝接平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DIY的,也没有发贴习惯。。。花8.5入一个12V的10A,有2个管子。。串一个2A保险丝接平板。
...

这平板几下就报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平板几下就报废了吧???

点餐机,网上低配还卖1500一台呢,二手一两百吧。。。开有一个月了,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手机充电也是非隔离5v模块。但是想要买到隔离的不便宜,非常贵。所以干脆买个做 ...

隔离的也没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无法想像小牛电动车怎么改出6个W来的?

早期配置。现在还在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平时DIY的,也没有发贴习惯。。。花8.5入一个12V的10A,有2个管子。。串一个2A保险丝接平板。
...

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俺估计是全国唯一使用智能三轮车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俺估计是全国唯一使用智能三轮车的人。

我想也是,大屏智能,高科技脚踏电动双用,引入世界最先进的AI技术,啧啧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也是,大屏智能,高科技脚踏电动双用,引入世界最先进的AI技术,啧啧啧 ...

哈哈,两轮子都能自动驾驶了。。。谷歌自动驾驶自行车,有视频啊。

网友:
便宜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2022-05-02):
把胶抠干净,重新整上一坨就完事了

网友(2022-06-05):
引用 网友A:
担心转换器非隔离降压,主开关管突然击穿,直通输出超压,烧其它设备。电动车转换器尽量找开关隔离电源结构 ...

那个少啊,我到是有个隔离500瓦的,huawe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无法想像小牛电动车怎么改出6个W来的?

一套motogp级刹车8万,钱是真钱,货真不真难说!反正仿过布雷博上泵的告诉我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