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中兴WIFI6无线路由器ZXHN E2615(ZX279128R+MT7905DAN+MT7975DN)

楼主(2022-03-12):
到手一台ZXHN E2615,测试了下wifi6,千兆宽带跑满没问题,随手就拆开看看。
可以和论坛另一个拆机贴对比一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669

网速方面感觉和这个帖子的差不多,虽然没有第三方刷机包,但是还是支持下国产自研的芯片。

注:系统界面就懒得上传了,得空去换个小米的WIFI6刷机玩玩,主要还是喜欢折腾...

网友:
电信送了台磊科的,跟着差不多 CPU 无限芯片都一样, 有线都不够稳定

网友A:
ZX279128R
双核Cortex-A9  988Mhz,(BCM4709同款核心,算力差不多)5口千兆交换,外围支持DDR3+SPI+NAND+USB3.0+gpio+SDIO
走Pcie总线给MT7905DAN、MT7905处理以后给射频MT7975DN、
再从MT7975DN出天线、
目前已知MT7975内置FEM,中功率等级(非氮化镓)2.4G 200mW 5G 200mW、目前看这个芯片基本都是按最大功率来用,实际穿墙效果一般般(可能是内部没有LNA)
协议801.11AX,2X2 MO-MIMU,只有20/40/80Mhz,不支持160Mhz,所以是AX1800(2.4G 573+5G 1200),支持上下行ODFMA,最大256QAM
不支持802.11 K,V协议,属于假mesh,需要一条天线负责回程收发所以mesh跑不满千兆,最大大概50mb/s、

这个ZX279128R的BogoMIPS分比MT7621DAT强3倍多,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单纯就是7621算力不够了只好用ZX279128R、缺点就是没得固件玩,没有外置功放,没有USB3.0,但是免费送的玩意儿,有总比没有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X279128R
双核Cortex-A9  988Mhz,(BCM4709同款核心,算力差不多)5口千兆交换,外围支持DDR3+SPI+NAND+U ...

中兴闷声发大财.
一直以为ZX编号的是找联发科定制的.
想不到浓眉大眼的博通也做这换装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兴闷声发大财.
一直以为ZX编号的是找联发科定制的.
想不到浓眉大眼的博通也做这换装玩意... ...

这个是中兴自己设计自己流片的,跟博通没关系,且这个ZX279128系列芯片很多光猫都在用的,性能强(双核A9 1Ghz 参考BCM4709 2125 BogoMIPS,7621AT MIPS 74KC 880Mhz  580BogoMIPS) 稳定性挺不错,发热控制也好、
BogoMIPS这玩意挺迷的,BCM4709是双核A9 1Ghz,BogoMIPS 2100多,BCM47189是单核A7居然有1700多,而MIPS架构问题7621比较低只有580,超到1Ghz也才700出头...

网友C(2022-06-27):
家里移动宽带送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兴闷声发大财.
一直以为ZX编号的是找联发科定制的.
想不到浓眉大眼的博通也做这换装玩意... ...

只是规格差不多,并不是同一款的换标芯片,中兴的芯片研发实力比海思比不上,但在国内来说并不弱。

网友(2022-08-18):
2T2R的wify6也就是图了个免费送的

网友:
不知道中兴的芯片稳定性怎么样呢

网友(2022-09-21):
我今天也换的这个路由,请问可以刷哪个固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家里移动宽带送的就是这个

老铁,你折腾了吗?刷第三放固件了吗?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D:
老铁,你折腾了吗?刷第三放固件了吗?

有包吗?兄弟?中兴e2615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打磨mtk

网友(2023-01-26):
可以刷多wan吗

网友:
我家的也是,求第三方固件。

网友:
去年电信给送了个1630和朋友送的一个1600组了个无线mesh,不知道和楼主的比怎么样?

网友(2023-10-05):
中兴很低调

网友:
CPU性能够用,电源设计简陋了,影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