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米家随手无线吸尘器开箱介绍+测试视频+拆机图解

楼主(2022-03-05):
以前一直用几十块的有线的拖个线不太方便,而且基本都是有刷电机,噪音大寿命短,用坏好几个了。于是打算买个无线的无刷款,马宝溜了一圈看了很多家,无线款卖的很多,但有好有坏,其中不乏很多虚假宣传,有刷冒充无刷,60w冒充120w,等等。大致看到这类车载无线吸尘器低于200元基本没有搭载无刷电机的,有也是假的,而且功率大多乱标虚标。于是只能多花点钱200元入了米家这款无线吸尘器。3s锂电供电 120w无刷(功率很重要)电机。这样才能提供不次于或者说略微超过几十块的山寨有线120w?有刷电机吸尘器的效果。实际上60w左右功率的车载吸尘器吸力太小基本没法用。

商家宣传图

重量大概500克,最高转速8万8千转。

有两个档位风力可调

参数啥的

几天后到手

全新未开封

盒子边角有点瘪

就裹个泡棉就敢给快递扔

参数 品牌信息 代工厂 地址等等

内部

盒子底部没有别的东西了

三样配件, 延长桶 毛刷头 c口充电线

脱去衣服

毛刷头刷毛有点短

做工还凑合

内部扁圆

延长桶

这里有个开槽,主要用于和毛刷头连接固定,还有一个作用是不连接毛刷头时如果堵塞进风口10几秒后会触发吸尘器停机保护(此款有灰尘堵满自动停机功能,检测原理是堵住气孔电流会变小),如果没有开槽进风口被堵住较长时间则会误触发自动停机功能。但是我感觉这个多少会影响最大吸力,长时间完全被堵住一点气不透的工作环境也基本不存在,打算用胶带贴上。

内部也是扁圆

和毛刷连接后

说明书

反面

主机

去掉塑料袋

单独长度还能接受

进气口边缘同样有开槽

圆脑瓜,整体外观还是比较漂亮的,做工也比山寨强不少。

这个往下解锁

解锁后按压就会弹开上盖

吸尘口盖板

有个自封弹簧

合页部位感觉比较脆弱

里面塞了个纸条,特意提示满尘停机并且红白指示。

由于便携车载吸尘器,集尘仓较小,只适合轻度小范围清洁。

顶部看滤网

集尘仓亚克力材质,比较厚实。

双层滤网

有个提手

拉出滤网后

第一层不锈钢滤网,滤除大颗粒小石子之类的,和内层滤网旋紧结构固定。

分离后

外层内部,像个纸篓。

塑料框体加不锈钢滤网

内部滤网采用所谓hepa材质,滤除多少多少 mm um nm 灰尘啥的,我感觉只要能做到别一边吸一边往外喷就行。

内部折叠滤网

利用橡胶棉和这里密封

无刷电机扇叶防护网,也起隔离固定作用。

机身中部一行洋文

状态指示,充电闪白色,满了常亮,不理他灭掉。开机亮白色,低电亮红色,堵了红白交替。

c口充电

接上延长杆

再接上毛刷后

吸力测试,小件东西就算了,直接硬币,只要能吸上来,一般的小石子都是可以的。
实测低档位不行,高档位可以,说明大功率的重要性。
噪音实际上比几十块的有刷要轻很多,关机有电子刹车,防止进风口挡板过慢闭合导致灰尘倒流。

提水瓶测试,1116克

这是一档的极限

装满水,1633克。

二挡高档位很轻松

再挂两瓶可乐,重量来到2310克。

没有问题

再绑两瓶,重量2924克了。

这下拎不动了,看拎起时秤的最小读数400左右,2.9-0.4 大概2.5千克是极限。这是去除滤网后的表现,实际上带着滤网吸力会小很多,但是噪音也会小很多。

充电测试,5v 2a 大概10w最大,不支持快充,充满要3小时左右。放电低档半个小时左右,高档10分钟左右,所以充电和放电速度差异太大,充电的漫长等待会让人抓狂,只适合小范围轻度清洁,用它打扫房间还是算了吧。

无损拆解这个吸尘器的难度很高,为了尽量无损拆这个后盖用了20分钟。

后盖出风散热口有一层海绵再次过滤。

拆下充电接口小板,6脚c口母座,刷了三防漆型号啥的一概看不清,但是从走线分布上很容易看出u1和d3 是过电压保护。两颗电阻是c口cc引脚识别电阻,用于c to c 数据线配合 c口 pd 充电器时的输出触发(无pd快充的受电端没有这两颗电阻无输出)。

3颗18650电池驱动,为啥标1800mah?内部空间局促,电池组直接拽不出来。
表面上看也无从下手。

研究半天,直到把线拽出来,才发现里面藏了颗螺丝,真是深不可测啊。。。

这边还有一颗,用个好长的螺丝刀才拧下来,工厂工人干这个活好受罪。

终于能拽出来了,但是同时蹦出两个东西

弹簧放这里没问题,缓冲和阻尼提升手感。

这玩意儿,琢磨好半天啊。。。。。一开始以为也是按键部位的部件

实际上是led的导光柱

也就是这里的,那为啥不胶水粘好,非点儿摆在那里一拽就跑呢?
而且主板只要拽出来,就不能再把弹簧直接按装进去,必须把外壳的塑料按键帽拆除后放入主板再放弹簧再放按键帽

主板固定在电池组上

也刷了三防漆无法看清丝印和走线,还黑色pcb ,实际大概上一眼也是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但是为了准确性还是充电用热成像仪看一下。

右上区域温升最大

我这个热成像没改微距透镜(主要嫌那个红外激光透镜太贵),因此微距是模糊的,但是也能看个大概。
下图显示充电时两处位置温度最高。白色区域

开启吸尘器则左侧中部发热明显

于是充电电路的主要元件就确认了, 对应的同步升压充电ic(图中标注笔误,应为升压) 和升压压电感。 放电时是锂电保护板的放电mos ,单片机一眼就能看出来, 左下的ldo也很常见, 取样电阻旁边的ic必然是运放之类的取样放大ic,就剩两个8脚贴片了,还缺锂保ic 和充电mos管,这两个8脚就是,隐约可以看到右上8脚丝印,于是查询为cw1030锂保ic ,那剩下的8脚就是充电mos了看到和正极相连也确认如此,多方法并用全过程5分钟确定。

锂保ic 资料

电池测温热敏

缝隙可以看到电池容量实际是2000mah 那标称咋写1800mah?为了保守起见吗。

电芯池型号信息

中央的通风孔

拆到这里无路可走了

于是掉头从顶部入手,拆这个盖板基本就无从下手,更别提无损。

思考后用这个,终于还是给拆下来了,并且完全无损。

反面

可以拽出电机了,前提是电池还得再塞里面,这玩意儿设计的

内部的减震硅胶垫,气流主要从四周孔隙传导。

涡轮扇叶

套了一个硅胶圈,固定和减震。

金属扇叶

采用三相内转子无感无刷电机,功率120w。

集成了驱动板,线圈很粗。

电机驱动板反面的三相桥的其中一组

b组

c组

气流从下面中心部位吸入,离心力作用导入四周,再在导风叶的作用下强制改变为垂直方向从四周孔隙喷出,同时给电机本身散热。

拆掉驱动板盖板露出主控,供电是红黑,中间白色是pwm调速和电子刹车控制。

开始复原,像没拆过一样。

放置导光柱

电池塞进去

拧螺丝后把线塞回去,其实线塞这里多少会影响排风效果。

安放按键的弹簧

再装按键帽

试一下没问题

插好充电板和后盖

屁股也是完美复原

好像从来没拆过一样

吸尘效果比几十块的有刷有线要强一些,噪音也要小不少,体积小巧,反过来还能当吹尘器用风力较大。但是受体积限制集尘仓容量过小,电池容量也无法过大,导致续航时间有限,只适合短时间小范围清洁。做工和用料对得起自身售价,先这些有新内容再补充。

网友A:
还是无刷电机的?

网友B:
做工还可以,感觉应用范围太窄了

网友C:
将毛刷拆了可不可以吸黑头

网友D:
外形还真像个水杯,体积决定了电池包的大小,然后决定了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无刷电机的?

无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还可以,感觉应用范围太窄了

车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毛刷拆了可不可以吸黑头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还真像个水杯,体积决定了电池包的大小,然后决定了续航

老兄所言极是,目前电池技术体积和续航不能兼得~

网友E:
吸尘器还得大的,除尘锥之类的是必须的,18650的话至少得12节,6节只能扫地机慢慢吸,手工吸完全和扫地机不一样的性质。3节的小米?就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吸尘器还得大的,除尘锥之类的是必须的,18650的话至少得12节,6节只能扫地机慢慢吸,手工吸完全和扫地机不 ...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车载使用至少比山寨货强不少,现在车载点烟器最大功率就是150w以下,普通有线车载吸尘器实测最大功率都在100w左右,而且体积都不小。这个玩具至少用在车里比普通车载吸尘器强多了,12节18650你考虑过体积吗?你用个家用大功率吸尘器车里放的下吗,还要220v电源,就算充电款的家用大功率吸尘器那体积也大了去了,这款至少我对比之前的120w有线车载吸尘器除了续航都完胜,9分钟续航用到车内除尘也完全够用

网友F:
桌面或小范围使用还是无线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桌面或小范围使用还是无线的方便

是的~

网友G:
这个好使 我用了吸桌子很方便

网友:
用半年多了,清理犄角旮旯的地方很方便,兼容的HEPA滤芯不贵

网友H:
我老婆之前买了个,也不和我说,用了几次充电电路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老婆之前买了个,也不和我说,用了几次充电电路就挂了

山寨牌子的

网友:
恭喜大婶再次授精,并求倒贴200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使 我用了吸桌子很方便

是的比有线的方便很多,车用大小正好放手套箱里~

楼主:
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