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另类无线网卡升级方式 旧路由器的再次利用

楼主(2022-03-05):
HP老本是150M的无线网卡,一直想换个双频的无线网卡,由于网卡白名单的困扰一直没有找到好替代的方案。
前一阵子捡了个双频的极路由B51,果断设成网桥模式插上网线,对端无线路由器设成仅5G信号模式,极路由立马变成一个外置的5G网卡
老本网卡升级完成

网友:
这也给加10mb?太黑了吧

网友A:
真是个好办法,问题是捡不到了5g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好办法,问题是捡不到了5g的路由器

使劲捡

网友B:
我没看懂,你笔记本都插网线了,跟无线网卡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你笔记本都插网线了,跟无线网卡有啥关系?

就是笔记本插极路由的LAN口,极路由作为无线网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你笔记本都插网线了,跟无线网卡有啥关系?

标题党不懂么???

网友:
我的台式机就这么弄的,懒得扯网线把老路由当接收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你笔记本都插网线了,跟无线网卡有啥关系?

标题党呗,
就是把长有线变成短有线+无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笔记本插极路由的LAN口,极路由作为无线网卡使用

关无线网卡啥事?
你就是一个笔记本插网线用的有线,路由器无线桥接的外面的信号。你不觉得累赘吗,无线变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无线网卡啥事?
你就是一个笔记本插网线用的有线,路由器无线桥接的外面的信号。你不觉得累赘吗,无线 ...

关键看笔记本LAN口是不是千兆的,如果是还有点意义,如果是百兆网口,那可以扔掉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无线网卡啥事?
你就是一个笔记本插网线用的有线,路由器无线桥接的外面的信号。你不觉得累赘吗,无线 ...

原来的本子上无线网卡是150M,跑的是2.4G频段,100M是跑不满的。现在通过外接路由器可以跑5G频段了。

网友:
买个拆机的。

网友:
天天这么强信号的无线路由器放脑子边上, 感觉不太妥哦......

网友C:
我的惠普也是150M,早想换了,纠结了两年终于下手买一个双频网卡,拿回来装上收不到5G信号,懒得找卖家,继续2.4G,一星期后我拿出一个双频路由发现竟然能收到5G信号,后来才发现原来是wifi6路由的原因,收不到wifi6的5G信号,wifi5没问题

网友:
我的台式机也是这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惠普也是150M,早想换了,纠结了两年终于下手买一个双频网卡,拿回来装上收不到5G信号,懒得找卖家,继 ...

你的是HP啥本子? 买的什么型号的双频网卡? 还得自己加天线吧?

网友:
白名单的话改下bios,硬刷下应该可以。

网友:
换一个USB网卡不是更加简单?笔记本难道拖着个路由器走来走去?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换无线网卡直接不认识网卡,提示没有安装无线设备,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