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NB80000电阻挡故障,电阻档开路显示5兆欧到9兆欧多

楼主(2022-03-05):
我弄到一块贴牌NB80000,电阻档开路显示5兆欧到9兆欧多,过年拆开搞了几天没搞定,今天又翻出来整下,大伙给瞧下还能救么?

楼主:
毛病现象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毛病现象是这样的

以前也酒精清洗用电吹风吹干过,数值会变大到八、九兆,但还是不显示OL

网友A:
你现在的环境湿度多少
还有就是,板子上的焊锡膏残留物都清理一下,然后转盘上的油也清理一下
转盘上的铜片,拍照,别弄乱了装不上

然后再试试清洗,无水酒精或者洗板水,别用95%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环境湿度多少
还有就是,板子上的焊锡膏残留物都清理一下,然后转盘上的油也清理一下
转盘上的铜片 ...

不是天气湿度问题,同时另两个小数字表电阻档开路显示都正常,去前清洗过,转盘也一并处理过,用的医用酒精,擦得很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吹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环境湿度多少
还有就是,板子上的焊锡膏残留物都清理一下,然后转盘上的油也清理一下
转盘上的铜片 ...

湿度百分之六十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天气湿度问题,同时另两个小数字表电阻档开路显示都正常,去前清洗过,转盘也一并处理过,用的医用酒 ...

医用酒精75%是酒精,25%的水和其他,理论上有几率出问题的
虽然实际上我也经常用95%酒精,但是我冬天湿度低,50%以内,有时候40%,目前没出问题

建议板子单独密封除湿一次,试试呗,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

楼主:
今天刚晒了半小时,外壳温热了,开路阻值大降,才2.52兆欧

网友B(2023-06-14):
已经排除保护电路故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排除保护电路故障了吗?

没有,又出门打工压箱底三个月了

网友C:
先看看毫伏档,测量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主控有可能坏了。如果毫伏档正常,看看电阻档的保护电路,如果保护电路正常,就是主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毫伏档,测量正常吗?如果不正常,主控有可能坏了。如果毫伏档正常,看看电阻档的保护电路,如果保护 ...

毫伏档正常,经多次折腾电压电流电容档均我没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