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非专业测试下淘宝买的便宜德力西空开

楼主(2022-03-05):
德力西的25A买了十个左右,接触内阻最低8.几毫欧,跟测试接片压紧力度有关。正泰的32A是3.几毫欧,目前的条件只能测试这个项目,其他的测试不了,如果按照20A的通路电流,那么德力西的功耗是P=I²R=20*20*0.008=3.2W,这部分能量全部转为热量

网友:
德力西便宜也不考虑入。寿命不行。

网友A:
第一个图里的空开不是良信的么
断路器每极确实是有一定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里的空开不是良信的么
断路器每极确实是有一定功耗的

我以为是正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里的空开不是良信的么
断路器每极确实是有一定功耗的

感谢指正

网友B:
这个电阻的测试,对于这个开关,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电压太低,电流太小,和实际工作状态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测试,对于这个开关,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电压太低,电流太小,和实际工作状态差别太大! ...

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吧,我打酱油

网友:
良信的开关在国内还算是数一数二的牌子的,德力西应该是最差的了,比正泰也差!

网友:
空开最好是ABB。
原来梅兰日兰还可以,但是换牌成施耐德,一下子就变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