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通光猫 无线桥接失败

楼主(2022-03-05):
联通光猫: WO-66 (HN8346X6)  , 自带“路由、WiFi”功能。
辅路由器:TP-LINK WR886N 450M

辅路由器,显示无线桥接(WDS)成功,但是连接 辅路由器 LAN口的电脑无法上网。
有网络连接,但是只发送数据包,收不到数据包。

辅路由器,DHCP设置“关闭/自动/开启”,LAN地址设置“192.168.18.  1/20/120/220”。均无法排除故障。

1、TP-WR886N 能否 无线桥接 光猫WO-66 ?
  还是必须 光猫网线接一个主路由器?(用两个路由器)

2、搜到一个解决方案: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2774.html

  该方案必须登录到光猫(主路由器)中,进行设置。
  a.我没有密码,无法管理员登录。

  b.光猫是出厂入户安装状态,是解决方案中所说的原因吗?(ARP绑定、IP与MAC绑定)

网友A:
把你WR886设置WDS的界面截图来看看,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的系统,新版系统设置很简单很智能化的,会自动改副路由IP和关DHCP。你设置好副路由后重启副路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WR886设置WDS的界面截图来看看,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的系统,新版系统设置很简单很智能化的,会自动改副 ...

是的,设置不难。

网友:
一般这样做,尝试光猫背后的标签上的账号密码登录进去,只看光猫自身的无线信号那里是否有信道设置,有的话,设置固定信道例如3、9、13等

然后TP无线路由器自身地址先改为和光猫相同段,例如光猫如果是192.168.1.1的话,TP无线路由器改为192.168.1.253或192.168.1.50地址。

然后两个测试办法,一是tp路由器关闭自身DHCP服务,然后重启进行无线桥接,看能否可用。二是TP路由器开启DHCP服务,但是DHCP服务那里要设置网关为光猫的地址192.168.1.1,DNS地址要为宽带商的DNS地址,或114.114.114.114、8.8.8.8等通用DNS地址。至于DHCP服务范围考虑往高处走150-200以避免和光猫的DHCP服务范围冲突。

照理应该就没问题了。要是还有问题,在确保无线桥接成功后,用电脑有线接到TP路由器的LAN口,电脑本地连接那手工设置对应光猫的地址段看能否上网,例如设置IP地址为光猫的同段的192.168.1.5,网关为光猫自身地址,DNS地址为光猫自身地址,或114.114.114.114、8.8.8.8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设置不难。

光猫密码是CU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