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用双卡双待会更耗电吗?是否有两套电路在工作?

楼主(2022-03-05):
双卡双待是否有两套独立的发射接收电路,这样就更耗电了?

网友:
以前同学捡了个UT斯达康的双卡双待,的确里面是两块主板

网友A:
双卡双待双通是两套电路全双工没错,但是现在普通手机双卡都是双卡双待单通,也就是同时只能链接一个通话/短信网络,如果出现双卡同时来电的,比较晚呼进的会提示成忙状态,或者提示拨打者等待,你可以用自己的双卡互相呼叫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卡双待双通是两套电路全双工没错,但是现在普通手机双卡都是双卡双待单通,也就是同时只能链接一个通话/ ...

mate8是最后一个双通手机,后面的都不是双通。
测试是不是双通,就是卡1直接呼叫卡2,看电话能不能打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卡双待双通是两套电路全双工没错,但是现在普通手机双卡都是双卡双待单通,也就是同时只能链接一个通话/ ...

双通单通不影响耗电吧,谁会同时打两个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通单通不影响耗电吧,谁会同时打两个电话?

耗电还是会影响的,现在用的是内部切换器两个网络交互访问,但是功耗很低可以忽略不计,双卡被同时呼叫的可能性很高,同时拨打出去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不用想了,现在的手机都是单通的,只有一套电路,无论单双卡都工作,功耗是一样的,功耗高低只要取决于使用情况和运营商信号强度,信号越差功耗越高,只有双通手机才是两套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