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中两款笔记本。选哪个合适

楼主(2022-03-05):
宏碁的P50和P40两款,看中了还是偏向经典笔记本的架构,接口多,不是板焊内存,有SATA硬盘位。CPU都是R5 4650U,P50是15寸TN屏加512GSSD,P40是14寸IPS屏加256GSSD,其它配置相同,P50卖3500元,P40卖3300元,差200选哪个好?

网友:
当然贵的好...

网友:
3500的那个

网友:
笔记本屏幕太小了
微型主机 配显示器吧

网友:
一年多的产品了,不等等新一代?前几年给别人买过acer蜂鸟,性能一般,做工尚可。 笔记本如果不背出门,屏越大越好。

网友:
看了一下是商务本,商务本追求的是轻便,续航,所以应该选P40.
商务本适合做做office工作,其它的怕是会有些压力
我觉得轻薄还可以看看华为的MateBook

网友A:
为了眼睛着想,如果是办公用,要长时间对着电脑的,选TN屏;如果只是娱乐机,偶尔使用的,选IPS屏。

网友:
这两款都不要

网友:
笔记本还是因特尔的吧,等用个两年各种毛病,很恶心,选ISP屏。

网友:
我选6600的吧贵点性能好。

网友:
还是喜欢苹果。

网友:
200快可以加个鸡腿

网友:
宏碁的就算了,笔记本还是传统三品牌里选:惠普戴尔联想

网友:
宁要IPS不要tn

网友:
我还用着i7的2代U,反正办公啥的也够用。标压2.8频率,8内存。256固态,刚花100多修了电池,一样飞法法。建议P50,用力砍价,老人家说的十大九不输,肯定选大的。

网友:
笔记本,我还是喜欢12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眼睛着想,如果是办公用,要长时间对着电脑的,选TN屏;如果只是娱乐机,偶尔使用的,选IPS屏。 ...

都说ips屏好。tn屏对眼睛好,不懂问问

网友:
我选IPS。TN不知道

网友:
如果笔记本不是刚需,台机更合适。

网友:
要P40,硬盘可以换,300多可以换个512GB的致钛005了,TN面板比IPS面板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点尺寸优势在笔记本上卵用没有还徒增重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