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BiCS4 1T测试+BiCS5体验

楼主(2022-03-05):
直接上图,2262EN+TABBG65AWV(小die,1V24?1T24?)单颗8CE

将DSLC关至0,此时只剩3G的定容Cache
缓外约1300

BiCS562en和58h,还有点小问题没有解决
62en+4ce的0T25 bics5(颗粒就这速度)

58h+4ce的0T25 bics5

网友:
令人眼馋的固件

网友A:
真是BICS5都没有摸过,都有人上2258H 2262EN了,佩服,不过为什么BICS5不是上2259H呢?而是上2258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BICS5都没有摸过,都有人上2258H 2262EN了,佩服,不过为什么BICS5不是上2259H呢?而是上2258H ...

因为官方的工具还没有流出,这是大佬改的

网友C:
容量开200多G,那就是双贴。读不到500,写不到300。参数再优化优化,比起b3b4在58H的表现,太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开200多G,那就是双贴。读不到500,写不到300。参数再优化优化,比起b3b4在58H的表现,太拉了 ...

我感觉这个是这颗粒的正常速度,我手上有的0T24BA4M是2颗150,这个0T25BA4M有170,应该就是这个样子(0T24BA4M是官方参数)

楼主:
63XT也过了

网友:
这是不是SSD中的前沿了?

网友:
我是过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8XT

RMB求2258xt+0T25

网友E:
可以分享一下开卡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分享一下开卡固件吗?

如果是62的话不可能,58h的话固件说不定,参数不可能

网友(2022-05-29):
膜拜大佬,我们才刚玩上bics4,大佬都测试bics5了

网友:
群里大神多啊,希望能分享

网友:
求分享缓存设定,同款缓存配置一直卡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官方的工具还没有流出,这是大佬改的

有知道怎样改的吗?FLASH.SET 找到了但是应该还有下一个步骤

网友F(2022-07-07):
大佬有2262开bics4的吗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2262开bics4的吗

老毛子的网站有bics4的固件了。对应2t24,我试过可以量产。正在跑rdt

网友:
大佬@Avidia ,请问dslc怎么关?我修改了slc raid似乎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