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有没有谁换过19款低配科沃兹右后的大三角

楼主(2022-03-05):
大三角破了,配件买回来了,现在还没有思路

网友:
后视镜座?那得拆啊

网友A:
一般后视镜座子的螺丝在门的内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后视镜座子的螺丝在门的内侧

喇叭后面有螺丝,还要拆门的内饰板线头在里面。听说要把整个后视镜打散。

网友B:
先拆门内饰板,然后就能拆了

网友C:
把里面的三角板拆了,就能看到螺丝了。拆三角板,可能要拆门板,需要用到花键,扣三角板的时候,注意一下卡子。

网友D:
去汽车论坛找一下那些低配升级高配的,一般都有换电动折叠后视镜的帖子

楼主(2023-01-07):
引用 网友B:
先拆门内饰板,然后就能拆了

已经都拆下来了,现在就是后视镜折叠处有个弹簧太难拆了,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汽车论坛找一下那些低配升级高配的,一般都有换电动折叠后视镜的帖子

好像还要走线,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里面的三角板拆了,就能看到螺丝了。拆三角板,可能要拆门板,需要用到花键,扣三角板的时候,注意一下卡 ...

全部拆完了,就差折叠弹簧压不动搞不出来。

网友:
弹簧要有合造的工具

网友E:
弹簧好像有专用的压钳,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好像有专用的压钳,弄个试试

就用一次买个划不来,那天找个力气大的搞一下

网友:
换整个的后视镜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