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空客A310上的ILS F2924控制台拆解

楼主(2022-03-05):
左右板子都一样,独立使用的,所以两个接插件

段码液晶,右侧已经老化了,有缺段

前面板背光灯

带铁盖是429发送芯片

段码液晶的柔性PCB

附上驱动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L4y1g7ux

网友A:
仪表着陆系统 (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ILS) 又译为仪器降落系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飞机精密进近和着陆引导系统。它的作用是由地面发射的两束无线电信号实现航向道和下滑道指引,建立一条由跑道指向空中的虚拟路径,飞机通过机载接收设备,确定自身与该路径的相对位置,使飞机沿正确方向飞向跑道并且平稳下降高度,最终实现安全着陆。

网友:
数码之家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

网友:
飞机上还是那种滚动显示的数字好看

网友(2022-04-26):
哈哈,在这什么都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着陆系统 (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ILS) 又译为仪器降落系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飞机精密进近和 ...

涨姿势了,谢谢解说

网友:
真是涨姿势了,藏龙卧虎啊,啥维修的都有,期待明天出来一个修火箭的

网友(2022-11-02):
高精尖的玩意一般都搞不懂

网友(2022-12-07):
飞机上的都是精密仪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