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6E改版了!测锂电芯尾数大约有3个字的跳动

楼主(2022-03-05):
胜利vc86e改版了!测锂电芯尾数大约有3个字的跳动!

楼主:
显示效果比以前好

楼主:
芯片型号都没有!usb座还是歪的!

楼主:
原来的去年年底官方店 280包邮!现在340包邮!

网友:
看着不错,曾经想拥有一台,但是对于胜利档接触不良率要高于优利德,所以还是选择优利德,自己加点润滑脂其时用10年不是事,(VC出厂不像福禄克日置优利德那样涂有滋润脂)不过那是以前,现在不清楚了,以前我感觉VC更适合上战场

网友A:
越看越像0660呢  不应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像0660呢  不应该啊

大神没记错这表型号至少有15年以上的历史了吧?只是改了不少版本

网友:
这胜利做的越来越辣鸡了!

网友B:
确实象0660,布局也象,节省成本丧心病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象0660,布局也象,节省成本丧心病狂了

我的乖乖,这玩意要340元一个,怕不是被UT61E+炮轰成渣渣了,胜利的老板怎么不上天呢

楼主:
帮厂里买的!要是自已买的 我就退了!

楼主:
新版说明书上写20000字!
老版说明书上写22000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像0660呢  不应该啊

估计就是0660之类的主控,,,想不到一线大厂竟干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乖乖,这玩意要340元一个,怕不是被UT61E+炮轰成渣渣了,胜利的老板怎么不上天呢 ...

哈,这表的价格应该和众仪219差不多,百来块

网友:
还好19年买了一个86E用到现在,看楼主图片这个新版本水了很多对胜利以后的表无爱了。

网友:
zt219测电阻和电压时尾数都不稳的

测试ad584自制电压基准
zt219:
2.501~2.502
5.012~5.013
7.535~7.534
10.03x或10.05x(重复测量,有时在10.03x附近变化,有时在10.05x)

ut61e:
2.500
5.003
7.503
10.005~10.006(尾数基本能常稳在某一数值)。

通过测量电阻速度就能判断是不是dtm0660类似方案了,如果速度一般大概率就是和zt219芯片差不多了。老款vc86e用的芯片和ut61e差不多,速度应该很快的。

网友D:
万能的单片机。

网友:
有vC86e改版详细说明么,电阳档如何,各方面比老版怎么样,改版的是真有效值的么。温漂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单片机。

这是我13年的经三线改造,温漂改造,温度档温漂改造,REL改造非常完美。VC86e进一步改进,经改动完美,电阻三线改动后,电阻挡短线连接为0一欧姆,不再有接触不好现象。温漂问题在基准负100mv处并接(100千欧热敏电阻电磁炉用的,串联109千欧电阻)30度温差尾数变两字,温漂解决。温度档加温度补偿30度范围内测量基本准确,rt11电阻150k换成(100k并联电磁炉热敏电阻100k,再窜联109k电阻25度室温调整即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