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一个志奇LED感应小夜灯 顺便抄个电路

楼主(2022-03-05):
这个感应灯

灯是这样的

底部有磁吸的

充电口

点亮可见有6个LED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做为小夜灯,太亮;
另一个是充电时,用送的线可以,用充手机的线,快充头直接灭了。

盒子的为14500电池设计的

板子

背面的电池,可怜

板子很薄

主要元件
充电是个TP4055

感应控制查不到

这个标着CDS,不像光敏电阻,是光敏二极管?

点亮是很刺眼

充电电流

解决第一个问题

去掉三个LED,但晚上测试还是有点亮,应该剩一两个就可以了

点亮三个LED时的电流

第二个问题是,USB口的5个引脚中的D-与VCC连到一起了,重新焊
使ID脚与GND连接。这个是焊盘的问题

抄个图

谢谢观赏!!

网友A:
太亮了应该可以换换限流电阻,我看你的原理图上却没有限流电阻,那就只能抠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亮了应该可以换换限流电阻,我看你的原理图上却没有限流电阻,那就只能抠灯了 ...

也可以将铜箔扣断,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老大,tp的5脚4055标记一般是55b开头 ,只有8脚才会全名,不会3a开头,你这个是xt4052,300ma的

这灯电池都快占灯板一半了,你还说小,

网友:
现在红外热释的灯做工越来越简化了,元件越来越少,要是嫌续航不行建议外挂186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tp的5脚4055标记一般是55b开头 ,只有8脚才会全名,不会3a开头,你这个是xt4052,300ma的

这 ...

你的datasheet是相当的丰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datasheet是相当的丰富啊

为啥非要打英文,说规格书不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要打英文,说规格书不好么

打dat就会自动出来datasheet,打规格书要打ggsh,得多打一个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dat就会自动出来datasheet,打规格书要打ggsh,得多打一个字,累

不得不服

网友D:
看电路拆led应该解决不了太亮的问题,led并联拆下一颗其他的会分担多余的电流,加限流电阻比较好~

网友:
内部也太简洁了,原件都没几个

网友:
14500锂电池更换意义不大了,还不如用手机聚合物电池来的容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tp的5脚4055标记一般是55b开头 ,只有8脚才会全名,不会3a开头,你这个是xt4052,300ma的

这 ...

不愧是专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电路拆led应该解决不了太亮的问题,led并联拆下一颗其他的会分担多余的电流,加限流电阻比较好~ ...

应该是加限流电阻比较好。到时要割断板子上的铜箔,还要刮掉漆上锡,当时嫌麻烦就扔到电饼铛上面拿掉了几个灯。实饯证明亮度下降的是不多。

网友E:
电路图上没看到C1

网友:
外并手机电池吧。
我改了几个。

网友:
好简单啊,几个元件

网友:
买了一个电池款的触控小夜灯,比不上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上没看到C1

电容C1是并在电池两端的。

网友:
比较简单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