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荣耀pro2电源管理芯片冒烟了,丝印AVXJ426

楼主(2022-03-05):
昨天淘的荣耀pro2路由,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0295接电源,接网线,用台式机能进路由,能正常连接网络,但信号非常差,距离路由器一米开外就连接不稳,用可调电源12v,两个同样的电源管理芯片,一个输出电感测电压明显偏低,半十几分钟可杠不住冒烟了,丝印AVXJ426,百度不到信息,某宝也没见!大神有知道的吗?
这个是左侧的电感处测3.3V!

这个是右侧的电感处测1.8V!一个未冒烟前,一个冒烟后焊盘都烧掉了,幸好有照片!

网友:
某宝搜avxj 967

楼主:
真是大神,某宝有它,有它的资料吗?

网友:
输出电压低,发烫,估计是电源线短路了

楼主(2022-04-12):
这个某宝店发货很慢呀!4月7号下午三四点下单,晚上九点多发货挂单号,一直到现在还是正在揽收!真的有点无语,是有疫情?还是缺货,总是说一下,爱理不理,就这样托着,留言几乎不回,回也是我看看!牛X的很!

网友A:
楼主技术有待加强,焊盘都搞没有了,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不要随便上电源ic,如果电感后端没有短路,修不好,估计电压,拆掉电感,外挂一个电压一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有待加强,焊盘都搞没有了,万用表测试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不要随便上电源ic,如果电感后端没有短 ...

芯片都买不到,搞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都买不到,搞啥,

看给什么供电的,用外挂一个模块供电呀,拆掉原机电感  .5v 3.3v 1.8v

网友B:
有1说1这路由确实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说1这路由确实不咋样

那就不搞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