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航嘉多核 500w电源能改调压吗?Huntkey HK600-35FP SCH

楼主(2022-03-05):
航嘉多核 500w电源  这个12v到达40A  看看能改成调压,调流电源吗,0-24v 0-30a就行,请行家指导一下!附电路如图

Huntkey ATX电源电路图

Huntkey ATX电源电路图
这个电源内置电压微调,11---13.5v  看电路走向是在光偶后面低压端  调整431的电压

网友A:
花点钱吧  24v 30a淘宝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点钱吧  24v 30a淘宝也不贵

谢谢,只是东西现成的,要不浪费了

网友B:
6800好像很难改,,,7500,494的很容易。

希望你成功

网友C:
我改那个和这个ic一样,去掉电流电压检测部分的反馈, 只用431部分的反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那个和这个ic一样,去掉电流电压检测部分的反馈, 只用431部分的反馈就好了 ...

你好,能发个图看看吗?。  谢谢!!

楼主:
这个板子内有可调电阻,可以简单调压,大概11.--13.8v

楼主:
主要是大了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00好像很难改,,,7500,494的很容易。

希望你成功

谢谢!!,看了你很多帖子,收益不少,只是对电路研究少,期待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发个图看看吗?。  谢谢!!

刚刚才看到 ,我是r9 plus什么的电源,就是这个正激ic,现在吃灰了半夜懒得去翻,简单说一下,实在找不到我看再去翻板子, 有3个光耦,一个待机电源的,一个开机信号的(这个直接短接34脚即可),   一个就是tl431的,你用表找找 很容易看到, 顺着这个光耦2脚,来到431的K端, 在这个点,有好几路分出去,找到不进控制芯片的那一路,直接通过各种电阻去12伏输出点的那一路即可, 其他进电流检测ic和放大&开机的两个芯片的电路,直接把电阻给他去掉即可,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发个图看看吗?。  谢谢!!

刚才还没打完自动发了,,, 431取样就是经过电位器的那个,你把点电位器去掉,用表趴一趴电路,其中有并联和串联,终归会通往12伏输出点去电压采样,把所有的串并联电阻都去掉,包括原本的电位器,然后自己通过计算t431上下拉电阻的分压值,换一个多圈的可调上去,我那个可以调到30多伏。  只要是431反馈的都挺简单,也可以直接把初级6800 ic都拆了,pfc管子都拆了,对管mo飞线成并联加点平衡电阻,  用淘宝几块钱的万能液晶电视驱动小板直接替换所有采样和震荡部分。。。   没有办不到,一切都简单

网友(2022-10-27):
楼主好!本人的电脑的电源正是航嘉HK600-35FP(多核WD500),现在坏了,想自行修理,苦于无图纸。请问楼主有完整的该电源电路图吗?发给本人(jy203@126.com),将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好!本人电脑的电源正是航嘉HK600-35PF(多核WD500),现在坏了,想自行修理,苦于无电路图。请问楼主有该电源的完整电路图吗?提供给本人(jy203@126.com),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