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水龙头还是用不锈钢的好十块钱一个好用又便宜(多图)

楼主(2022-03-05):
     家里两个洗手池原来是用冷热水龙头,混水龙头水量很难控制合适,不是过大就是过小,而且他的热水管部分是不通水的是用个水塞堵住的,要混水没有意义。淘宝特价版买这种广东产的价格便宜不锈钢水龙头,10块钱一个,外形好看又便宜,水量控制也很稳定,用的水阀阀芯和一般水龙头一样,用上优惠卷一块钱可以买到。大家注意千万不要为省4,5块钱买合金那种水龙头,以后坏了很麻烦的。

网友:
10块钱的不锈钢,撸主确定????

网友:
不锈钢要十几吧

楼主:
     确实是不锈钢的,另外装的我用了2年多,水龙头都没有一点变色,不锈钢和合金的差异很大的,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不锈钢就像不锈钢防盗网那种材质,合金和铜的都是外壳电镀的。普通水龙头款的7元这样,洗手池那种小的十块这样,大的长管形的15元。

网友A:
不锈钢的废品回收价格也在:30-70元之间:

网友B:
不是说不锈钢和相对便宜的铜的都不好,容易有铬、铅啥的重金属吗?

网友:
家里都换成即热式的了,不用燃气热水灶,有点怕,虽然电也危险

网友:
不锈钢的这么便宜吗,年前买的苏泊尔的99,优惠价之后也要75呢

网友:
谢谢分享信息。10几块钱的不锈钢龙头,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很多东西光看外表看不出。

楼主:
不锈钢强度够大,只要在陶瓷阀芯处固定稳当,根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他不会生锈,强度比合金和铜的大多了,不会出现断裂现象。

网友:
十块钱的锈钢,在我这还不够运费呢。

网友:
那上面还有20几块的恒温阀,有人用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废品回收价格也在:30-70元之间:

什么计量单位?我们这废304级别的不锈钢几块钱一斤

网友:
能确定是306不锈钢吗?
不锈钢也分型号的,201的还是会生锈,但便宜很多,306的材料成本+人工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用塑料的就行啦,无所谓,反而不能买便宜的金属的,便宜货用不了多久就会漏水,关不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锈钢和相对便宜的铜的都不好,容易有铬、铅啥的重金属吗?

只有高温加热情况下,金属才可能能分离出来的。如果冷水情况下能随便溶解,那还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高温加热情况下,金属才可能能分离出来的。如果冷水情况下能随便溶解,那还得了。 ...

咳,不都是国内黑心棉啥的听多了担心么。
水龙头记得在电视节目上还看到过,国内的水龙头大多都是某个县市造出来的。
为了省成本原材料不好,含铅有危害啥的。

国人买东西太难了,都得先研究成专家…

网友:
便宜的纯铜水龙头,都是小厂回收铜铅锡锌合金,一锅乱炖,(国标59铜水龙头也含铅,59铜标准,铜>59%,铅<1%,加40%锌或锡合金,但是市场缺乏国家市场监管假货遍地,大厂也趁机浑水摸鱼,降低标准),铜水龙头100块一下不要想不要看都是回收铜,想便宜又安全,不锈钢水龙头最靠谱

网友:
听说过电镀不锈钢不?以前还真不知道有这种,后来碰到才确信。你内部磨下应该能看出真假。

网友:
我也刚换了,确实是不锈钢的,但是管并不厚,它也并不需要多厚强度就足够,网上买的也很便宜,我以前也一度怀疑网上的东西连我这里运费都不够,但现在它就这么神奇,说镀不锈钢的,想多了,我在化工厂里,买过一段时间这些不锈钢管件,这些确实是不锈钢的,你要说它不达标,至少它在水里能做到不生锈,201的可做不到,我刚从网上买了两米5mm201不锈钢棒,6块钱包邮,这事怎么说理,简直是没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