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不会用!朋友们帮参谋参谋应该选哪个 WEGE WZ6012

楼主(2022-03-05):
大家帮我看看以下应该买哪个型号比较好,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wz5005, 99元买过一个,用的挺多的。
精度感觉不高,电流10ma精度,大概。
壳子7元,面板99元,电源35元。
一套下来也不少钱了。
再上一张高频烙铁的图哈哈

网友:
电源用的老五的6块钱的24v电源,
貌似只有75w,硬超到100w使用,开机会拉低到22v,加热完以后会到25v左右。
壳子用的电瓶充电机的铁壳子,不花钱。
电源6,高频板子65,手柄39。
100多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z5005, 99元买过一个,用的挺多的。
精度感觉不高,电流10ma精度,大概。
再上一张高频烙铁的图哈哈 ...

你买的真优惠啊,  大王 。手里都是利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真优惠啊,  大王 。手里都是利器

这个面板主要是电源难配,70v接近700w的电源不便宜。再者精度一般,这个价格比某登便宜,只不过换了我要考虑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面板主要是电源难配,70v接近700w的电源不便宜。再者精度一般,这个价格比某登便宜,只不过换了我要 ...

我发的两个型号,你会选择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的两个型号,你会选择哪个

看用途,可调实验电源用上面的,如果是用来电池充电下面的。
毕竟上面的液晶屏显示数据比较直观,用来做实验电源比较好。
下面的电源较高,用来做电瓶充电合适。
只不过这两个输入电源太贵了,不值当。
其实还有更实惠的,64v3a带外壳带电源一套成品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可调实验电源用上面的,如果是用来电池充电下面的。
毕竟上面的液晶屏显示数据比较直观,用来做 ...

按你说是不是WZ6008更好点,屏幕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可调实验电源用上面的,如果是用来电池充电下面的。
毕竟上面的液晶屏显示数据比较直观,用来做 ...

谢谢回复,我不是专业的。就是好捣鼓,

网友B:
上面的使用体验好,适合维修 研究 diy的。  下面的实用党合适,不关注外观 体验的,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使用体验好,适合维修 研究 diy的。  下面的实用党合适,不关注外观 体验的,能用就好 ...

谢谢回复!现在打算买WZ6008了,屏幕更大,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