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导致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7F的硬件原因可能是什么?

楼主(2022-03-05):
台式机,技嘉H61,G2020, 核显,4G内存,西部数据500G硬盘。Win7旗舰版。
经常蓝屏,频率较高,一天多次。没有规律。
替换了内存,还是蓝屏。
打算重装一下系统。
但是自己以前装的系统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所以还是怀疑硬件。
如果是硬件问题,那么这个情况应该是哪个硬件导致的?
CPU或者南北桥吗?

网友:
看下硬盘健康,有条件换个试下,不行就电源,主板也替换试下。

网友:
可能是你的内存,换一个内存插槽试试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7F”

找度娘,度一下

网友A:
建议看一下系统错误日志,好缩小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系统错误日志,好缩小范围。

系统日志里面只能看到计算机从意外关机中恢复,别的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问题,不止是内存条,还有内存插槽,电路。

网友:
我鼓捣二手破板子经常遇到这个,这个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不是内存插槽就是内存不兼容、内存质量不行、或者内存有坏块。
解决办法,首先擦内存槽,用小刷子刷,内存换顺序重新插一下。
进bios调整下内存参数,特别是几条参数不同内存都设定为性能较低的参数,或者调整为自动。
要还是不行,就换内存吧。

网友:
手摸一下是不是主板芯片温度过高了,可以考虑加装散热风扇或安装带风扇独立显卡,显卡风可以吹到芯片。

网友:
英文部分已经说了。看来楼主英文不是太好。让你运行硬件厂商的系统诊断工具。另外,要重点检查内存,将坏内存或不匹配的内存拔下。

网友:
多数是内存,不过也难说,替换法。。。

网友:
这种情况,以我个人经验觉得都是认为内存不稳定有可能。

网友:
换了好的内存还是这样应该是主板出问题的概率最大,我用了十多年好几台电脑坏了两根内存和一块主板,感觉还是品牌机的主板更可靠些。

网友:
系统盘坏道,数据损坏

网友:
记得技嘉的H61板子有个通病

网友:
两条内存有一条坏的也会蓝屏

网友:
搜这个程序下载看看蓝屏详细信息
bluescreen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