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双用镍镉和锂电通用的卜派10.8 -18V充电器

楼主(2022-03-05):
水鱼参与竞拍买到的,原装120V的,接到环牛降压使用,发现没有原装保护板好像还是充电不是很正常,负极与CTL间接个8k电阻充电电流也很小,而且一段时间后就会红灯闪烁报错了。感觉单片机都用上了,功能应该很不错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看下高压驱动芯片和输入整流管接法,看能不能改成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高压驱动芯片和输入整流管接法,看能不能改成220V的

先能指导一下怎么才能正常充电吗?没有原电池保护板的情况下。

楼主(2023-01-24):
折腾了一个海鲜市场的废电池,结果电池的还是坏的,充电没测试结果,还坏了一个18650

网友:
这牌子电池不怎么样,充电器还不错,用料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