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Optane不适合长期存储数据吗?

楼主(2022-03-05):
在这里看到的:https://www.anandtech.com/show/13464
意思是,傲腾硬盘在写入量用完之后,断电的情况下,保证数据能保存3个月?(实际有多久不知道)
https://forums.anandtech.com/threads/ultraram.2600993

网友A:
从技术层面讲,傲腾技术和现在的SSD技术并不太一样,它是60年代的军用技术,是一种CMOS存储芯片,读写寿命远远比SLC更高,理论上堪比机械磁盘,存储时间并没有机械硬盘那么久,毕竟机械盘是磁场固定的,随着时间推移不会变化,傲腾技术还是会有电子逃逸。
因为量产难度大,成本才会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技术层面讲,傲腾技术和现在的SSD技术并不太一样,它是60年代的军用技术,是一种CMOS存储芯片,读写寿命 ...

傲腾不是说可变电阻嘛,这咋成CMOS器件了,电子逃逸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就算适合存,就那么点容量你能存啥?

网友:
明文翻译是
和其他企业级的ssd一样
至少有3个月的断电数据保存时间

网友:
只是说至少3个月,最长多少没说,其实SSD都不太适合长期冷存储数据,最好是上电保存。其实企业设备几乎没有冷存储的,如果离线会选择磁带设备或者光盘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傲腾不是说可变电阻嘛,这咋成CMOS器件了,电子逃逸又是怎么回事?

忆阻器,那人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适合存,就那么点容量你能存啥?

傲腾容量不小,单盘800G-1.6T还不够啊

网友:
注意一个细节:断电数据保存3个月实在寿命耗尽前提下的。
如果是全新的,应该也有好几年。

网友:
傲腾能不能长期存数据不知道,但是我收了块16G傲腾跑完测试就挂了(具体表现pcie总线能认傲腾主控但不认盘),起的我本来打算水贴也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