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里奇砂纸机小拆,轴又拉不掉了。。。。

楼主(2022-03-05):
剪了线打了转子其他没事想着半小时解决他么拉马上又火烧纹丝不动,现在最怕拉齿轮白钢车刀条都顶弯了还有最后一个马刀锯齿轮也是死活下不来小桌钳用力大了旋转就打滑,电机是755的手里只有个成色差的准备升级放个775进去位置够用挺好,求淦电机齿轮和这些轴的秘籍

楼主:
有孔又不完全有孔之前顶针太粗顶的是限位台阶,能进孔的又太细顶不了。。扔朋友那给解决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做个感应加热线圈,加热后试下

网友A:
用游刃做一个,因为是整体的,所以肯定比你那个结实。

网友B:
这转子线圈都搞坏了 这是收的坏机? 不搞坏不给报废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游刃做一个,因为是整体的,所以肯定比你那个结实。

这个做的不错,有创意

网友C:
好奇白钢车刀条怎么会弯???用钻头杆也不至于弯啊!

网友D:
轴顶端图来个看看,是不是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转子线圈都搞坏了 这是收的坏机? 不搞坏不给报废那种?

测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游刃做一个,因为是整体的,所以肯定比你那个结实。

也有。开口小进不去就没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白钢车刀条怎么会弯???用钻头杆也不至于弯啊!

轴里面一端电机轴还有一端孔是拧螺丝的顶进去顶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顶端图来个看看,是不是无孔

无孔的就用不上这个拉马啦,无孔用这个顶断了也下不来

网友E:
是不是花轴,很难拆的

网友:
在冰箱里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花轴,很难拆的

不是的,已经拆下来了。上图了,里面是通的但是有个限位孔比我的顶针小之前等于在顶齿轮还是要当盲孔的拉。。。

楼主:
换了775电机声音爆炸,用一档都嫌吵。。。。六档要带耳机,圆砂怎么比三角砂声音大这么多

网友F(2022-06-15):
引用 楼主:
换了775电机声音爆炸,用一档都嫌吵。。。。六档要带耳机,圆砂怎么比三角砂声音大这么多 ...

哪里收的好玩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收的好玩的东西

闲鱼打黑啊。现在不都是里奇良明米沃奇三分天下,都是剪线打孔货,刚买原装电机到了换上,不能用暴力电机声音太吵了

网友:
破坏性的 把轴和轴套 单弄出来  然后 孔径能塞进去的钻头柄(不带钻头头部) 或者同直径的冲子 往下砸吧,齿轮底下垫一个同孔径的空心原件
砸吧
高级点的用 液压机 压 或者千斤顶改的液压机 或许能压出来。
装回去也得砸
所谓大厂冻 小厂烧  个人就只能砸了
要轴套  这个轴套最好别烧  轴套有硬度 有加工后的光洁度  烧红了  会退火 变软
烧后可能会轻微变形 会造成后续使用中很快磨损

那个要电机不要齿轮的话就得上电磨角磨机 一侧磨平快磨到轴的时候 用钳子一拔 齿轮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