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法国ECE产的瑞士皮拉图斯PC-9飞机上的警告面板拆解

楼主(2022-03-05):
面板

一堆灯泡

绑扎的线非常规整

继电器

灯泡后面

网图,我之前拆的表应该是一批的。还没有摸透电路,没有驱动视频

网友:
光字牌没啥看头啊,不如拆件,航空级元件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是开飞机的,特别是战斗机

网友:
我有架PC21   航模。。

网友A:
DIP零件焊接是真的结实,SMD一不小心就掉焊盘了。

网友B:
毛子的光字牌表就简单粗暴多了,就一块板:一排二极管电阻做个验灯逻辑,一个双稳态小集成片做闪灯和哔哔响的报警。 功能就是给那个信号亮那个灯。现在伊尔76还用着呢,机长坐的左手边三块表就是。

网友:
这驾驶员前面被档的啥也看不见,可还怎么开飞机

网友(2022-05-12):
好像既有数字量也有模拟量解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P零件焊接是真的结实,SMD一不小心就掉焊盘了。

是的,之前搞过给萌新练习的开发板,由于他们大概率不能一遍过,需要拆改重构,能找到DIP封装的元件全换DIP了,不然几下子焊盘就没了

网友:
灰机上的板子,都漂亮啊

网友:
我以前修罗兰600感觉那板子做工很好,现在看来欧美的做工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毛子的光字牌表就简单粗暴多了,就一块板:一排二极管电阻做个验灯逻辑,一个双稳态小集成片做闪灯和哔哔 ...

哪有那么复杂  就是灯泡加线  继电器盒驱动的 灯泡型号FJ28-0.17,我们管那玩意叫信号牌,分4、6、8、10型

网友:
飞机上的东西做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