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ic99加蓝牙模块,随机软件打不开端口

楼主(2022-03-05):
hc06模块,662k拆了,直接从充电器7533取电
主板上标了rx tx直接对接tx rx
手机连接蓝牙可以读到数据,电脑上用串口助手连接蓝牙,或者用随机线有线连接充电器的2303都可以正常打开端口并接收数据,但是随机的测试软件打不开端口了。不知哪里的毛病
中途还莫名烧了一只充电mos,手上有A1sh直接并了2个上去修复了。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
换了个电脑,软件9.1.0.0版本,连接成功

网友A:
软件9.1.0.0版本  楼主哪里下载的 给一下链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9.1.0.0版本  楼主哪里下载的 给一下链接 谢谢~

同求。。。。。。。软件

网友(2022-09-08):
有没有手机APP可以直接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