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H10e-11企业网关ttl破解失败

楼主(2022-03-05):
先上图
移动企业网关,也就是路由器+机顶盒一体机,上ttl安装了当贝桌面和市场,还是联不了网。
精简内置APP时,删掉了一个移动APP,不开机了,屏幕闪一下就无限重启。
拿掉散热片,机顶盒和路由器主控都是中兴的芯片。第一次见中兴的机顶盒主控,无从下手,百度也没找到资料。
数码论坛卧虎藏龙,烦请刷过的大佬指教

网友A:
网上找不到包,难搞。没提前备份分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不到包,难搞。没提前备份分区吗?

找不到资料,只备份了系统APP,删错了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资料,只备份了系统APP,删错了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试试开机时一直点回车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开机时一直点回车中断

遥控器返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返回吗

ttl键盘回车

网友:
我有个这,开机要验证,

网友(2022-05-28):
搞好了没有?

网友:
大佬,我这里还有一台,要不要试试搞?

网友:
我有两台,你搞好了吗?刷机可以了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资料,只备份了系统APP,删错了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搞好了吗?

网友(2023-01-08):
有包吗请问下大佬们

网友:
设置中有恢复工厂模式吗?只是丢失一个app,可以通过恢复出厂模式变回去,或者下载类似的升级包,把升级包分解了,提取你想要的app,可能你不止删除了一个app,有可能把引导程序和原桌面app都删除了,这二个必须存在,因为它的优先权高于你后加进来的。

网友(2023-04-30):
楼主,为啥我插ttl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