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高端48寸液晶显示器烧毁,这个芯片是啥型号?AUO-1H507

楼主(2022-03-06):
我们是做显示器内部主板的企业,公司用于测试的显示器里面这个芯片烧掉了,这个是48寸的显示器,要是找不到这个芯片,只能报废,报废的话成本太高了,有没有哪个大神指点一下这是什么芯片,哪里能搞到,或者有啥替代的芯片没有?搞定后重谢,。。。

网友:
这个是定制的芯片,不外卖,只能买拆机板了。

网友A:
反正是公司的钱,报废就报废呗,修好也不会给你省钱

网友:
有保修就保嘛

网友:
问一下友达就知道了

网友:
公司的东西修个什么玩意,又跟你工资没关系,少管闲事

网友:
没戏了,友达定制的 集成式tft 扫描驱动

网友:
换万能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公司的钱,报废就报废呗,修好也不会给你省钱

虽然是公司的东西。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能修的肯定修啊,老是修不好造成浪费老板肯定不开心啊,修好的话减少公司损失最起码让老板知道用你是值得的。

网友:
什么高端显示器?8K?
有没有完整板子照片?

网友:
楼主就是老板,这是楼主自己的设备,鉴定完毕。

网友:
做显示器主板的企业找不到显示器的资料,普通人更找不到了

网友:
你们是做驱动板的厂家,难道不知道找这个东西你至少得上个屏型号吧?
这个应该是逻辑板上的,你得给个板号吧?